直振(直线送料器)能同时振几条通道吗

楼主(2018-09-10):
直振(直线送料器)能同时振几条通道吗? 工件一样,只是分开3条道,一个直振输送,行得通吗?

网友A:
可以的,不过如果之前是1通道,然后变成3通道,太密的话有可能会在岔道那里卡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如果之前是1通道,然后变成3通道,太密的话有可能会在岔道那里卡料。

是三个振动盘振出来,所以不会有交汇,只是没地方放置3个直振,所以问问能否一振多条道,,

感觉越做越复杂,想逃走。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1振 4道。

网友:
不要超过直震的宽度很多就没事,我用过4条呢。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料道重量。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