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有个小难题,还请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8-09-10):
一种埋入工装,机器人用吸盘吸取,但是因为供料装置里面是没个机构25片,叠放,且为了直接吸取埋入,玻璃之间不能有其他东西。所以这就产生了一种,每次吸取时都有2片或2片以上的玻璃会吸在一起,各位大神可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玻璃叠放的时候是在定位机构里面,所以不要想着玻璃能动了。大神求解决问题。 1536559499(1).png

网友A:
薄片分张的问题,能买个分张器吗?自己做其他的方案不好用。

网友B:
电饭煲内胆冲压线的起始工序也是用吸盘取铝薄片,也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是在导柱四周安装摩擦块,在气缸的取料动作也做了上下摆动,这样就不存在双片料重叠了,你可以参考这个,在导柱四周安装钢丝刷或者不锈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片分张的问题,能买个分张器吗?自己做其他的方案不好用。

刚刚百度了解了一下,分张器只对金属板有用,没有磁性的玻璃是没用的。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饭煲内胆冲压线的起始工序也是用吸盘取铝薄片,也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是在导柱四周安装摩擦块,在气缸的取 ...

应该不是摩擦块,应该和上面的兄弟说的是同一种东西,磁性分张器,同样的原因,玻璃不是金属,没有磁性,谢谢帮我耗费的脑细胞。

网友C:
玻璃太平了,如果吸取快了,玻璃之间可能会产生真空吸引现象

网友D:
搜了一下关键词“机械分张器”
http://www.cmiw.cn/thread-475153-1-1.html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不能用 玻璃行业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了一下关键词“机械分张器”
http://www.cmiw.cn/thread-475153-1-1.html
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不过这个帖子我已经看过了,还是老毛病,玻璃和金属不一样,哎,愁死了。

网友E:
这个不能靠物料变形来解决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能靠物料变形来解决啦,哈哈

哥,玻璃啊,变形只有两种可能,玻璃与玻璃渣

网友(点评):
玻璃还是可以有一点变形的,就像玻璃膜一样,主要是测量那个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太平了,如果吸取快了,玻璃之间可能会产生真空吸引现象

对呀,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神哥,有没有解决办法,说来听听。

网友:
参考一下本论坛大佬的建议。

网友(点评):
对玻璃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668大神走了可惜了

网友F:
吸盘吸住上面这块,再在上面这块与下面那块之间加个气压,把两块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盘吸住上面这块,再在上面这块与下面那块之间加个气压,把两块吹开。

那得多大的气才能吹的开,这边用人力试了试,还是很费力的,单单靠气吹的话,有点玄乎吧!

网友G:
试试两步吸取,先吸取一边,使玻璃板与下一层出现一定角度后再将另一边吸取,以前见过吸取玻璃的视频都是倾斜放置的,没见过水平放置的,是否可以改一下

网友:
能不能在定位机构上做点文章,裹上柔性的毛毡增大侧面摩擦阻力或者在上面套上软塑料做的带有类似倒刺的东西,放进玻璃是顺着倒刺方向,拿出来的时候倒刺能够拨动玻璃侧面,但是因为是塑料很柔软不会伤到玻璃又不影响最上面的玻璃取出。

网友H:
可以考虑先从一边吸起,并同时向那吸起的缝隙里吹气,破掉那真空。不是一次性的将那玻璃整体吸走。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得多大的气才能吹的开,这边用人力试了试,还是很费力的,单单靠气吹的话,有点玄乎吧!

两块玻璃分不开,就是因为产生中空了,不要小看这个气压,在这种情况下的力气比人力大多了,因为只要有很小一点点的缝就不存在中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两步吸取,先吸取一边,使玻璃板与下一层出现一定角度后再将另一边吸取,以前见过吸取玻璃的视频都是倾 ...

斜着放,多出了一个小的错开的面,然后呢?是可以直接吸起,还需要在加分离装置。可还有类似的视频连接,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先从一边吸起,并同时向那吸起的缝隙里吹气,破掉那真空。不是一次性的将那玻璃整体吸走。

好吧,是我放的图老了点,其实他是两块玻璃一起进行埋入的,所以,单块玻璃可以向您这么说的做,但是两块一起的就不行了 1536569272(1).p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块玻璃分不开,就是因为产生中空了,不要小看这个气压,在这种情况下的力气比人力大多了,因为只要有很 ...

我试着校验一下,没准就是真理对咯,请看20楼,两片大小不一的玻璃,进行同时取埋,所以,想要先吸取一个角有些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着校验一下,没准就是真理对咯,请看20楼,两片大小不一的玻璃,进行同时取埋,所以,想要 ...

校验效果不错,现在考虑在周边柱子上面铣出气口,进行多方面吹气。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试试两步吸取,先吸取一边,使玻璃板与下一层出现一定角度后再将另一边吸取,以前见过吸取玻璃的视频都是倾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I5NDg4MjQ4.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8~A&_time=22.184

网友:
买包牙签

网友:
两块平板玻璃在干燥时,叠放在一起,很易分开。之前我们试过忘玻璃间吹热气的方法,使它们分离。

网友(点评):
关键玻璃太平的话,2片之间就是真空了,根本分不开啊

网友:
只能工序考虑。我们做玻璃设备,玻璃跟玻璃直接都是撒硅粉的,这样用真空很好吸取;多了道清洗烘干的工序,把硅粉清洗掉,再后续工序

网友I:
个人认为,玻璃吸住后,先水平移动一段距离,然后再向上提起,就可以解决了。
关键是玻璃要保证每次吸取的时候只有一张玻璃露出框架

网友(点评):
没那么高精度

网友(点评):
孙版主,已回邮件,谢谢!

网友:
玻璃行业都用吸盘,都有这个取单张的问题,去请教一下吧

网友:
增加一个预取料机构。

最上面的2~3张玻璃向一侧梯次横顶一小段距离(梯次间距5mm左右),然后向上顶升这几张悬空的玻璃很小距离(比如2mm)破坏真空条件。

该机构随着玻璃的减少同步下降,重复动作

网友:
路过,帮顶一下。感觉还是在工序上做文章,叠放玻璃做些预处理比较可靠简单

网友J:
见过气缸带动吸盘,吸取后气缸还会动作几次,依靠振动将下面几块物料振动掉。不过你这是玻璃板,不确定能不能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zI5NDg4MjQ4.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8~A&_time=22. ...

谢谢,我仔细看了一下,1,他的玻璃好想不是全透明的,应该是毛玻璃,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2,他这个仅仅只需要取料,有人单独看着供料。而本人用的,则是自动化,有空料报警,空料切换,各种预警措施,外加,人家的模具很贵,不能有闪失,这种方式简单,单不适用我这个项目。谢谢分享。

网友K:
能不能在玻璃板上开一个工艺孔,这个孔可以很小,位置只要相邻的两个玻璃板上的工艺孔位置不同即可,吸取的时候向孔内吹气就不会两个一起吸上来了,个人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见过气缸带动吸盘,吸取后气缸还会动作几次,依靠振动将下面几块物料振动掉。不过你这是玻璃板,不确定能不 ...

本套项目主埋入,讲究精度,不能在用气缸多次动作,这样会影响精度,埋入会出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在玻璃板上开一个工艺孔,这个孔可以很小,位置只要相邻的两个玻璃板上的工艺孔位置不同即可,吸取的 ...

这想法不是没有过,但是,这属于跨客户沟通,而且会增加客户玻璃供应商成本,从而增加客户成本,显然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认为,玻璃吸住后,先水平移动一段距离,然后再向上提起,就可以解决了。
关键是玻璃要保证每次吸取的 ...

那当吸到最后几张的时候,错位掉下来的玻璃离原来表面得有多高?不会碎吗?这种想法一早就有过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当吸到最后几张的时候,错位掉下来的玻璃离原来表面得有多高?不会碎吗?这种想法一早就有过了,谢谢
...

可以在底部增加一个随重量减少,而不断上升的机构,(始终保持吸盘下降位移不变)

网友:
玻璃分张可以选用机械式分张器,前段齿条机构的规格、速度可以选择或调节,避免将玻璃边缘击破(稍薄一些的可以用橡胶齿条),瑞典Brodd可以做到。

如果觉得Brodd分张器价格较高,自己可以想办法:1. 类似楼上提到的,四周加金属或塑胶刷,提升时再靠到玻璃,辅助分张;
2. 气刀。
以上两种方式对于厚板有帮助,薄玻璃板需要根据实际选好型并准确调节,避免玻璃破损。

看楼主贴的照片中使用的是黑色NBR大尺寸吸盘,那说明玻璃厚度还足够。如果是薄板玻璃,现有的吸盘结构还有可能对玻璃造成损伤。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仔细看了一下,1,他的玻璃好想不是全透明的,应该是毛玻璃,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2,他这个仅仅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YzMDg3MzQ0.html?_time=100.117
像这个一样先把玻璃预先分开呢

网友(点评):
视频中玻璃的定位用的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分格料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能靠物料变形来解决啦,哈哈

玻璃也是会有一定的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YzMDg3MzQ0.html?_time=100.117
像这个一样先把玻璃预先分开呢

那么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吧,我们的工装本身做的高度为迎合机器人,做的稍许高了点,(并不难上料)然后客户以难上料的理由,让我们重新做了工装,就算有他说的难上料 给他焊个2层的梯子不就行了,他们仍是不同意,你觉得在让他们事先分开玻璃,他们会同意吗?

网友(点评):
如果真的没有其他方法了就要想办法说服了,毕竟非标不是万能的,要实现自动化必然要做出一些工艺调整啊

网友:
顶起,有老板需要直线导轨,光轴的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
吸得时候吹气呢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做个料框,把玻璃隔开,我见过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围观,不发表意见

网友:
错位堆叠允不允许。提升时压住下块部分,上块一吸取点靠近下块处。分离后所有吸盘吸附。错位本身也减少了2块间的吸合力,如果足够厚的情况下可直接吸取。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象也碰到过,没有想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可以用静电消除器和气压分离的方法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 假如玻璃粘连不可避免, 是否可以在抓取后, 先用超声波检查是否粘连, 然后使用另一套抓手, 吸附在下层玻璃下表面, 然后机器人抓手上移, 两片就分开了.

这个方案可以配合大家前面说的吹气或机械分张来使用. 另外, 想知道, 如果玻璃厚度恒定, 且允许层与层之间相对位移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推杆, 每次将最上层的玻璃水平推出, 然后再行抓取呢?

网友:
每放一块玻璃就铺一张纸皮可否?

网友:
做一装置,将最上一块玻璃推出,然后再吸取

网友:
增加前后工序,贴膜和除膜

网友:
能不能上料底部加个Z轴供料,然后机械手吸取最顶上物料后横向移动将下一个物料滑开,每次只有最顶上那个物料漏在外面,就是你那四个导向柱有一边最高点比最上一层的玻璃地面矮一点那样。你看可行不,就是蹭一下

网友:
不对称吸取,先吸取一边,再吸取整体

网友:
重做玻璃架,每张玻璃之间留小缝隙

网友:
能不能先将玻璃的一端先吸起来?这样是不是就避免两张玻璃因为真空被压紧的状态?

类似Z字形的方式?

网友:
可以把玻璃从底下吸住抽出来吗?

网友:
我来说说,薄片间接触面直接分离,由于气压作用是很吃力的,但是可以将两片薄片切向滑移分开且轻而易举,所以只能在这方向动脑。无论如何,你都将增加机构实现功能。
1.改进玻璃存放框,可以自动使使最上面提升到一定位置,能用力推最上面一片出来到旁边取料台取料,第二块由于可以卡住不会移动,等玻璃完全分离出后再上升料架。这个缺点是可能引起玻璃摩擦容易损伤拉毛平面。
2.料架和机械手倾斜一定角度,取料后切向移动一定距离分开薄片,取出后机械手旋转回来。
可能最简单的还是用隔离架把玻璃分开层叠,增加机械手或者其他结构取放隔离架。
做机械不能偷懒,要求稳定稳妥必须增加不要的动作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试两步吸取,先吸取一边,使玻璃板与下一层出现一定角度后再将另一边吸取,以前见过吸取玻璃的视频都是倾 ...

你说的这个是可取的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就是先单边起来,然后再在另一边吸取

网友:
定位柱设计成空心,并且在定位柱上朝玻璃方向开槽,里面装一个T形的可自由升降的定位杆,每次取最上面玻璃时,定位杆下降到下一层玻璃将其以下玻璃全部定位夹住,即可分离。

网友:
首先玻璃之间可以有其他装置,比如一些轻质海绵类,再取走玻璃后可以用压缩空气吹到一侧收集起来,这样就可以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