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两个直线导轨结构如何设计?

楼主(2018-09-10):
       请教大家,现在想做一个前后移动的结构,如图所示,一个安装板前后移动,板子整体重量在30—40kg之间,前后移动速度最快1.2m/s,最远移动距离400mm,板子上面安装有很多零部件(也可能将驱动图中链轮转动电机安装在这个板子上),原来的方案是一个直线导轨副(即丝杠加直线导轨)加上3根导杆方案,但是过定位明显。现在想改成两个导轨加一个丝杠的方案。

       照说这种结构应用应该挺常见,但是有如下问题请教大家:1.两个直线导轨如何选择?(有的说两个直线导轨如果都是燕尾槽导轨,同样会出现过定位情况,安装精度要求较高,可以采用一个平轨+一个三角导轨或者燕尾槽导轨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一般是怎么选择的。谢谢

网友A:
1.2m/s,72米的速度,对于线轨来说,高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s,72米的速度,对于线轨来说,高速机了

对的,主要就是考虑到这点,速度快,频繁启停,所以有点拿不准,丝杠加导轨怎么选配,之前有提到用同步带实现前后移动,但是又担心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
你试试一边一根导轨,丝杆在中间。

网友:
有老板需要直线导轨,光轴,滚珠丝杆的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网友:
常用的是两个线轨加一根丝杆,丝杆在中间,至于你说的过定位是允许存在

网友:
直线模组可以一试

网友:
对于这种机构,若想达到该速度,尽可能将丝杠导程加大,选一个电机额定转速高的即可;

网友B:
皮带加线轨
看过德国做的一个快速搬运就是用皮带加线轨
那速度跟和谐号有的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加线轨
看过德国做的一个快速搬运就是用皮带加线轨
那速度跟和谐号有的一拼

快速启停正反转,皮带可行?

网友:
直线导轨,滚珠丝杆,滚珠花键,直线模组,桁架机械手,TBI一级代理商 13389025552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