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电机,在低频20Hz运行时,必须采用变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9-10):
采用变频器拖动电机对泵或风机调速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变频器应采用恒扭矩输出;
(2)变频器的适用功率应大于或等于电动机额定
输出功率的1.1倍;
(3)当使用频率小于20Hz时,电机必须采用变频
电机。

对于(1)和(2)两点没有啥可讨论的,但是对于(3)有同事来问为什么?如下这么答复或者理解对吗?

变频电机与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动最大的不同是散热结构不同。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独立于电机轴,而普通电机散热风扇与电机风扇是同一根轴,当电机在低频20Hz运行时,风扇也在低速转动,风扇的散热性能大幅度降低,这样会影响电机性能。

是否还有更合理更科学的解释?

网友A:
一错,二少准确,三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错,二少准确,三对的

变频器拖动泵或风机时,不是选择恒扭矩模式?能不能说说你的理由或者理解呢?

网友:
风机和水泵大多是平方转矩负载啊,只有极少数例外啊。
还有,第三条其实也是太教条,一般的风机水泵电机在20Hz时负载很小,大多都不会过热的。我用过上百台,多是普通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拖动泵或风机时,不是选择恒扭矩模式?能不能说说你的理由或者理解呢?

风机和水泵大多是平方转矩负载啊,只有极少数例外啊。

网友(2018-11-10):
电机低频时扭矩下降很多

网友:
楼主,我太崇拜你了,感觉你懂得东西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