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锡液液面高度传感器

楼主(2018-09-10):
哪位大哥有能检测360°高温锡面高度的传感器,用于自动化,知道品牌或者型号的 ,望告知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需要传感器,只要两个电极就行了,不导电了就加点锡丝,这样就能保持锡夜的液位了
你要想准确保持液位,就加个小锡锅,平时浸在大锡锅里,每次沾锡的时候抬起来。

网友:
楼上的厉害,赞一个

网友:
如果要读出液面高度,我也不知道,如果是当传感器用,选电极液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传感器,只要两个电极就行了,不导电了就加点锡丝,这样就能保持锡夜的液位了
你要想准确保持液位, ...

感谢大侠,这个法子很好的。沾锡产品的浸锡深度度是2mm,且锡液液面容易脏,刮锡不到,赃物会影响效果,想装一个位移传感器检测液面的高度变化用伺服电机控制浸锡深度为2mm

网友:
耐高温接近传感器有四种主要类型:热电偶、热敏电阻、电阻温度检测器(RTD)和IC接近传感器。IC接近传感器又包括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两种类型。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
超声波,激光,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

激光照射在锡液液面上会影响激光反射的效果吗?

网友(2021-05-29):
要求高的话,用欧姆龙有个耐200度高温的接近传感器,精度可以做到4个丝; 价格1万,加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