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转盘转45度,用时0.2秒,角加速度是34.89rad/s2吗

楼主(2018-09-10):
请教一个转盘转45度,用时0.2秒,角加速度是34.89rad/s2吗

网友A:
这只能求出角速度啊 ,角加速度跟你加速时间和始末速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求出角速度啊 ,角加速度跟你加速时间和始末速度有关

哦对说错了不好意思,应该是静止状态用0.2s转45°,然后停止,就按加速时间0.1s,减速时间0.1s算角加速度,最好给出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公式应该是这个

楼主:
t0代表什么

楼主:
这个角加速度最终是12.5π还是25π单位rad/s2

网友B:
没错儿,我算了一下也是这个数儿

网友C:
角加速度是角速度的变化量对时间的比值。从0起步,经0.1s走过π/8;又用0.1s从最高转速减速到0,走过了π/8个弧度。用1/2*β*t^2=π/8能计算出角加速度β的值。概念弄清楚,不难理解。

网友:
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加速度是角速度的变化量对时间的比值。从0起步,经0.1s走过π/8;又用0.1s从最高转速减速到0,走过了π/8 ...

前辈给看一下这两种算法结果为什么不一样,错在哪里,上面一种算法是按照定义算的和4楼公式算的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儿,我算了一下也是这个数儿

不同算法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给看一下这两种算法结果为什么不一样,错在哪里,上面一种算法是按照定义算的和4楼公式算的结果一样

你用的速度公式不对,那个是平均速度的公式。瞬时速度的公式w=w0*t+β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速度公式不对,那个是平均速度的公式。瞬时速度的公式w=w0*t+βt

W0=0带入后还是w=βt   β=w/t=1.25π/0.1=12.5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W0=0带入后还是w=βt   β=w/t=1.25π/0.1=12.5π啊?

你要求的量是角加速度,要用已知量求解未知量,而不是用一个未知量去求解未知量。也就是说,这个题目中能知道0.1秒经过的弧度是八分之π,而角速度是不知道的,所以,要用角位移和时间去求解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给看一下这两种算法结果为什么不一样,错在哪里,上面一种算法是按照定义算的和4楼公式算的结果一样

你这个基本要求还是没有搞清楚,第一个公式中求的角速度w按照你这样的计算是匀速运转的,并没有加减速过程。

网友(点评):
是的,不能用未知量求解未知量,而且那个公式没有考虑加速或减速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速度公式不对,那个是平均速度的公式。瞬时速度的公式w=w0*t+βt

w=w0+β*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求的量是角加速度,要用已知量求解未知量,而不是用一个未知量去求解未知量。也就是说,这个题目中能 ...

谢谢,按照这样说的话,只能用下面那种计算方法先求出角加速度,然后才能计算某一时刻的角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基本要求还是没有搞清楚,第一个公式中求的角速度w按照你这样的计算是匀速运转的,并没有加减速过 ...

那只有用第二种公式来求角加速度了?

网友(2019-10-20):
静止到匀速用的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