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丝杠隔套问题

楼主(2018-09-10):
问下各位朋友数控机床丝杠隔套有什么要求吗?隔套的材质和尺寸都有哪些要求?

网友:
尼龙的阻尼隔套?没啥具体要求

网友:
楼主说的隔套是轴套的意思吗?这个主要起轴向定位的作用。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丝杠防滑吗?

网友:
这个隔套是哪里 我表示没听过  等高手详细介绍

楼主:
轴承和锁紧螺母之间的隔套

网友:
这个肯定有形位公差的要求,  孔要配合 端面也要有垂直度要求   一般机械设计手册有精度等级  你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