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验收,各位社友进来交流一下

楼主(2018-09-10):
机床种类多样:金属切削机床里的车、铣、镗、钻、刨、复合加工中心等;冲床等成型机床;电火花加工机床;等等等等。当然不同机床验收标准也不尽相同。
让我们以应用最为广泛的铣床、磨床展开讨论。
你们所接触的机床验收,是如何进行的?
样件试切满足要求即可?
还是逐项检测几何精度、动态精度?(比如大理石直尺检直线轴的垂直度、直线度;激光干涉仪检测定位精度等;千分表检测主轴锥孔跳动等等)
还是试切样件和逐项检测精度同时要求?

网友:
几何精度、动态精度一般在机床厂这些工作都做了,来厂的验收我们是试切验证设备稳定性、过程能力怎么样等等吧

楼主:
|五面怪发表于 09-10 18:23几何精度、动态精度一般在机床厂这些工作都做了,来厂的验收我们是试切验证设备稳定性、过程能力怎么样等等吧
那在途运输造成的影响就无法衡量了,会有影响吗

网友:
通常设备出厂前要对丝杠、钣金护罩等等做固定的(包含易磕碰器具又有防护),运输时是有保单的;

设备到手后验证精度等等没啥问题就行了,若是出现问题直接找机床厂家即可,没必要操心运输的事

楼主:
|五面怪发表于 09-10 18:52通常设备出厂前要对丝杠、钣金护罩等等做固定的(包含易磕碰器具又有防护),运输时是有保单的;

设备到手后验证精度等等没啥问题就行了,若是出现问题直接找机床厂家即可,没必要操心运输的事
设备到手后验证精度,是指那一方面呢,社友

网友:
设备安装后进行空运转试车,由设备管理部门会同工艺部门和使用部门,对设备安装精度的保持性、对设备传动、操纵、控制、润滑、液压、气动等系统是否正常、灵敏、可靠,对有关技术参数和运转状态参数(如噪音、振动等等)进行检查、记录,必要时签署无负荷试车验收报告。

网友:
按照机床样本或者技术协议上要求的精度来验收,可以试切工件也可以不做,精度检测是需要按照机床出厂合格证来做的,激光检测的是位置精度,出厂前会做的,现成也可以做的,但是费用这块需要谈的

网友:
机床验收包括这类精度参数及要求,检验方法都有相关GB,而且很全。

网友:
问一下:你工作是什么岗位?机床好坏是机械加工行业最关键的东西,不是随便搞的。

网友(点评):
我是一枚工艺工程师 ????

网友:
设备到手后验证精度等等没啥问题就行了,若是出现问题直接找机床厂家即可,没必要操心运输的事

网友:
合同产品机床技术协议一般都注明要分预验收和终验收。机床的装配精度和几何精度都是生产厂家先做好,工作精度也会先自己试加工有没达到要求,然后通知用户过来预验收,验收项目包括尺寸公差,粗糙度,圆度,节拍,CPK/CMK等协议上有的内容,还包括一些安全,结构,外观等一些出现问题的技术整改。验收整改完后才发货至用户终验收,验收项目包括尺寸公差,粗糙度,圆度,节拍,CPK/CMK等协议上有的内容,都是预验收做过的项目,但是机床运转强度增加,有的要保持一周的。
机床运输精度丧失的不少,但是小机床出现的问题不多,因为都在运输上进行了加固处理。还出现了一些运输公司磕碰损坏现象,这个都是生产厂家和承包运输的交涉,很多都是运输到后等生产厂家自己开箱安装调整并培训,保证设备完整交用户手里,避免不必要出现的纷争。
也有很多大机床家里试磨好的,去到用户那里怎么都弄不好,基本工人和工程师常驻用户了,毕竟大机床问题太容易出不可预料的问题,设备烂在用户那也不少见。
通用产品很少有验收项目,运转异常在保修期内,生产厂家去维修调整

网友(点评):
受教了,大佬

网友:
这个好象没有听说过验收标准的。

网友A:
一般的机床提供商都会提供自己产品的验收标准,按照验收标准书进行验收即可,后续有问题可直接找供应公司;
还有一种规模较大的机床采购商,也会自己制定一套验收体系,并提供给可满足其需求的供应商。
大致可分以上两种情况。

网友:
各类机床检验,都有标准。不是GB,就是JB
各种机床检验标准包含的内容都是10项以上(车床好像是18项),也列出了合格指标。但是检验方法就比较难了,通常是机床检验中心做。如果能掌握检验方法,自己做也行,重要的是检验设备
如果是检验进口机床,打官司,则必须是国家检验中心检验,并出证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机床提供商都会提供自己产品的验收标准,按照验收标准书进行验收即可,后续有问题可直接找供应公司; ...

提供自己产品的验收标准,一般应该这样理解,就是合格的指标。
但是,检验方法以标准规定为准,不能自己提出一套标准。否则可以打官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必须以中国标准为准。这是国际通行的。不过中国机床的检验方法,原理上和发达工业国家没区别,仅仅是原理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供自己产品的验收标准,一般应该这样理解,就是合格的指标。
但是,检验方法以标准规定为准,不能自己 ...

不同机床是有相应的国家精度标准,一般合格证明书也是按照这些项目来检查几何精度和工作精度。
但是机床是用户用的,用户自然也有自己的要求,用户可以提出自己加工精度的要求,包括各项技术指标要求达到,只要协商好技术协议并按照要求验收,这个并不矛盾的。
但是用户不能直接买了通用机床,却要以高需求标准验收,这是不行的。所以要有一个售前沟通或者说一个业内认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机床是有相应的国家精度标准,一般合格证明书也是按照这些项目来检查几何精度和工作精度。
但是机床 ...

直接买了通用机床,却要以高需求标准验收
这个不行,买通用机床,就得按照厂家说明书给出的技术要求验收。除非事先商量好技术要求和价钱。
不过,整个机床设计不变,却要求提高精度,也不很现实
我印象一款日本的电加工机床,和一款瑞士的电加工机床,日本比瑞士的重复定位精度差了0.001mm,价钱差了一倍或者不到点。那个设计可是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了通用机床,却要以高需求标准验收
这个不行,买通用机床,就得按照厂家说明书给出的技术要求验收 ...

所以项目产品一般以技术协议为准,技术协议是机床验收的指导书

网友:
找对应的国家标准,里面比较详细了,也可以要企业的内控标准,那个相对高些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预验收和终验收,预验收是在机床厂先验收一下,终验收就是机床到客户就位之后,就位工作完成后,机床厂服务师傅会和客户有个交接,通俗说就是交机。一般验收就是按照技术协议上的几何精度验收,最后再试切件做一下,机床各功能看一下。

网友(2019-04-26):
很简单,厂家人员过来加工成品,关键尺寸做CPK,没问题不签等着干什么?等乙方给安排一下么?

网友(2021-12-18):
前天我公司旁边买一台设备,验收就是到机床厂加工一个零件,然后看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