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论坛里大佬们给一个简单的加工工艺,以前只做过盘类件,第一次接触轴类,谢谢!

楼主(2018-09-10):
         工件材料16MnCr5,长度155,毛坯和成品图我会放在下面大佬们可以看一看,希望大佬们给我点建议关于加工工艺,一共几序,每一序怎么夹持,简单描述一下加工部位,谢谢大佬们了!

楼主:
自顶一下,感谢大佬们

楼主:
机床是数控车削中心

网友:
数控车床就出来了,精度不高

网友A:
毛坯,先夹左侧大头端,数车右侧轴部分,再夹轴,车大头端,钻镗孔

网友:
这是有伞齿加工的部分吧,描述最好再详细点

网友:
这图为啥要剖啊?

网友:
剖面图看着有点不明白,但是粗粗看来应该数控加工起来不麻烦的吧

网友:
没给热处理要求,这个材料是德国牌号,一般是要渗碳淬火的,离开热处理谈轴、齿类零件的加工没啥意义

网友B:
这种就是普通数控车床就可以了,尺寸公差要求不高,先夹直径大的一段,把小径那一段G71 G70车出来,再掉头夹住小径一段车大径那一段,尾座点中心孔钻孔后再精镗,不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么小的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先夹左侧大头端,数车右侧轴部分,再夹轴,车大头端,钻镗孔

这样保证得了精度吗?

网友(点评):
这精度要求不高,没问题,和十一楼思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普通数控车床就可以了,尺寸公差要求不高,先夹直径大的一段,把小径那一段G71 G70车出来,再掉头 ...

谢谢老哥,刀杆都有的 按照你这样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

网友(2018-10-16):
直接去官方网站看,翻什么书,都是十几年前的破玩意炒冷饭。
KUKA,ABB,发那科,松下,安川,国内的埃斯顿,广数

网友(2019-01-26):
先车细的一边,掉头找正(軟爪)。车锥。然后镗孔,你都20的内径了,怎么车都行,不行就自己焊钨钢刀杆,就是防震,SO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