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怎么弄的?

楼主(2018-09-10):
这个 怎么  更改材质名称的?
然后调用了 材质名称

网友A:
材质,右键点击,选取或编辑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右键点击,选取或编辑材质

这个当然知道  我问的是 他能随意改成自定义名字

网友(点评):
添加自定义

网友:
在材质编辑定义里重新定义材质,出图时标题栏的材质一栏会自动链接过来或者右键编辑图纸格式,将材质重新手动输入也可以。

网友:
材质可以自定义添加,改名

网友:
原来库里的不能直接改名,把你需要的材料复制,到“自定义材料”库的下级分类中粘贴,也可以创建新的自定义材料子类别,相当于目录,把材料粘贴到其下,即可改名

网友:
图纸还能看得懂  技术方面的就不清楚了  坐等高手!

网友:
请看5楼,自定义,随便改名。

网友B:
这图的标注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的标注没问题吗?

1.3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