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PMC 教学视频

楼主(2018-09-10):
    各位大神,有没有学习Fanuc PMC的教学视频,有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和平时用的PLC有什么区别?就是叫法不同而已。机床PMC主要用于查找故障,或者修改简单的程序。其他的没动过,主要是参数要熟悉。

楼主:
  大神,有没有相关的视频,有的话分享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