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刚度公式问题

楼主(2018-09-10):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压缩弹簧刚度公式
刚度=(G*dˆ4)/(8*Dˆ3*N).也就是说,切变模量相等,线径相等,中径相等,圈数相等,弹簧的刚度就是一样的了。可是这些都相同,但是弹簧的高度不同,难道刚度也一样吗?以前总是拿圆珠笔的小弹簧,用手拉长到不可恢复的状态,感觉好像刚度有所提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对公式的理解还是不够?

网友:
弹簧刚度与弹簧材料和弹簧的结构尺寸有关系。你说的这几个因素相同的话,弹簧刚度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这些因素都相同,那刚度肯定也是相同的。

网友:
“用手拉长到不可恢复的状态”,这时候其实是减小了弹簧的中径了,你可以观察一下。
按照公式,中径减小,钢度成3次方增大。

网友:
拉长至不能恢复原来的形状了,不管里面的材料组织还是弹簧尺寸都有所改变了。不能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