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 大锅铸造,那里可以做?

楼主(2018-09-11):
如图,有模具,一直做的HT200的,现在需要做一件304的。
最好青岛周边,材料必须符合要求,要检测的。
重量450kg左右。

网友:
还没有不锈钢铸造的产品,这个应该没办法做的。

网友:
这年头铸造工厂不好找

网友A:
可铸。一件,304,含开模费估计得差不多10万块。江浙一带做这方面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铸。一件,304,含开模费估计得差不多10万块。江浙一带做这方面的不少。

有模具。
只要铸就可以。
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A:
上网找,大把。你青岛附近应该有。

网友B:
苏伯尔有,做家电的那家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大把。你青岛附近应该有。

不过1688上是真的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伯尔有,做家电的那家公司

网友:
开模费有点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