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一下这个零件加工有困难吗?

楼主(2018-09-11):
这个件材质是304不锈钢,外形尺寸大概150*80*50

我打算用不锈钢扁钢(80*50)来干

附一下图吧,大概加工费用是多少?我算一下成本!
简单的加加工工艺流程能说一下吗?比如说外形我打算用线切割,然后去立铣加工中心(卧铣最好,但是我家没有)

加工时候要注意那些问题?那些部位或者尺寸容易出问题?我重点检查哪一些尺寸!
感谢!

网友A:
你的图有些看不到。这个批量大可考虑精铸毛坯。数量不多,跟你说的工艺路线差不多,是不锈钢扁初铣外形,再线切割、CNC铣等。宽尺寸图面无,长好象不用150吧,数量少,预估35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有些看不到。这个批量大可考虑精铸毛坯。数量不多,跟你说的工艺路线差不多,是不锈钢扁初铣外形,再 ...

嗯 。。。。量不大,前期80件,外协报600加工费用,我觉得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量不大,前期80件,外协报600加工费用,我觉得合适~

80件,600元贵了。你是自己的零件外发还是公司外协职位?要还价啊,供应商报贵一倍比较正常,看你们怎么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件,600元贵了。你是自己的零件外发还是公司外协职位?要还价啊,供应商报贵一倍比较正常,看你们怎么 ...

嗯,自己家的零件外发,这个件去料很多的,听说要在加工中心跑好几个小时/件,还说不锈钢件损刀,不易加工!600我还得求人家呢!

网友(点评):
确实,零件看着简单,干起来就知道了,比较费刀,得用合金或钨钢刀干,成本当然高了。价值越高利润也就越高,要不然干坏一件一天白干了。

网友:
差不多吧!5.6百块,应该给供应商口饭吃!

网友:
要求这么高,差不多

网友:
楼主是个良心商人!看来这个零件利润不错,能否发来深莞这边帮你加工?
这个零件要求不高,这是英制单位。余量大处线割开粗,CNC不用1.5小时可以干完的。

网友B:
下次发来我朋友给你加工,在广州番禺,价格实惠,肯定不要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发来我朋友给你加工,在广州番禺,价格实惠,肯定不要600

就这么点量,不够来回路费啊~我青岛这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