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键连接的问题,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8-09-11):
(图片)

楼主:
图1 是个电动翻板阀阀体,这个阀体是很久以前的库存了,找不到设计图纸了,现在准备利旧消耗库存
图2是这个翻板阀的轴端,需要再新设计一个联轴器套上去。
问题有2个:
1.我重新设计的这个联轴器能不能直接用电焊焊在这个轴端上,不用键连接了?
2.如果不能直接焊上去,只能键连接的话,那么我量了一下轴上的键槽,深度2mm,宽度3mm,经过查手册发现没有合适的平键,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前辈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这破玩意,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那你就定制呗,又不是什么难事!原键槽多大你就按照多大,平键自己画一个不就完了,设计键宽严格一些,比如说过盈0.05以内就可以了!只是估计哈~~0.03就可以吧,查一下公差带吧

网友:
需要减速机的。

网友(点评):
我们配的是成套的执行机构,牌子是武汉格莱特的,那上面都带了

网友:
我查下,有3x3的键

网友(点评):
我也查了有,不过3mm的高度有些不够吧。

网友:
轴径多大?

网友A:
按轴上键槽尺寸对照标准表查找键规格,不要苛求和轴尺寸对应,看图是双键槽。

网友(点评):
是双键槽,关键是根据键槽没有找到对应的键,比较无语~

网友B:
自己加工一个键,焊接就是死连接了,不靠谱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平键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
1、部件与部件连接,焊接是“堵路”方式,不建议;
2、键槽尽量选取常规的,不合适可以搞一刀吗

网友(点评):
画一个件发现加工量太大,这是就用到焊了。

网友:
也可以考虑无键连接——————胀套

网友:
这就是3x3的键槽,轴上键槽深度是1.8,正偏差0.1

网友:
自己配键是正道。

网友(点评):
3*3的键可以吗?大神!

网友(点评):
配紧些,有啥不行的,骑缝销都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工一个键,焊接就是死连接了,不靠谱的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轴上键槽尺寸对照标准表查找键规格,不要苛求和轴尺寸对应,看图是双键槽。

应该是3×3的键吧

网友:
这个轴直径选的这个键是小了点,要非标设计的话设计就太多了

网友:
这种平键可以买Cr12的材质,自己线切割加工割出来的。

网友:
肯定用联轴器啊,如果直接焊死的话,联轴器的作用就完全没用了,自己去做个键槽配上去呗

网友:
配个减速机,配个联轴器,至于键,自己看着定,非标和标准的都可以,各有各的考虑,有的厂家喜欢用非标的,至于原因就不说了哈,你懂的

网友:
标准没有就出图做一个啊

网友:
可以的话,可以考虑胀套联接,现在联轴器种类很多。

网友:
键的大小与轴径是有关系的,你直接查手册。

网友:
胀紧套了解下直接安装,不用平键

网友:
只围观,不发表意见

网友:
自己加工个平键就好了,也可以用标准平键改制。

网友:
直接可以用线切割做一个轴套内部带键

网友:
联轴器比较靠谱

网友:
首先确认是轴吗?呵呵

网友:
直接焊接不太好,自己搞个键就是了

网友:
什么叼东西,这谁设计的,非标键不说,双键也不能180度的开,感觉这是画着玩的。

网友:
试试用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