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提示在尝试打开文件遇到错误的原因

楼主(2018-09-11):
源文件为STEP格式,打开后如图一(是个装配体),没有问题,转配体里每个零件都可以打开,我也都保到同一个文件里,再打开保存的装配格式时,零件都是压缩状态,解压提示在打开文件是遇到错误,无法打开如图二。尝试将每个文件都另存了下,如图三,然后保存,再打开装配体是还是会出现所有文件都是压缩状态,解压提示在打开文件是遇到错误,如图四。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软件是公司购买的正版软件

图四

图四

图三

图三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
加密文件吧

楼主:
step的格式能打开,打开后在装配里每个零件也能打开,就是保存为装配体后,再打开,都不行了,应该不是加密的问题吧

网友A:
是不是因为STEP没有配合和装配关系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STEP没有配合和装配关系的缘故。

应该不是吧,我把每个零件都单独另存了,单独打开零件也是会报这样的错。我下载米思米的STP零件也有这样的问,怀疑是不是软件和电脑系统那个有问题,以前用自己电脑没有过着问题。

网友B(2018-12-13):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另存STP格式之后,再打开装配体,一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另存STP格式之后,再打开装配体,一直报错。

板装配体与零件模板,改为默认的国标模板,在打开时,会提示你选用模板,都选用默认的那个国标模板,别用自定义的,就行了。我这样操作就好了。

网友(2019-07-09):
引用 楼主:
板装配体与零件模板,改为默认的国标模板,在打开时,会提示你选用模板,都选用默认的那个国标模板,别用 ...

大佬,要肿么操作,能否帮忙搞一下

网友(2021-07-24):
同样问题。。。崩溃

网友(2024-07-17):
引用 楼主:
板装配体与零件模板,改为默认的国标模板,在打开时,会提示你选用模板,都选用默认的那个国标模板,别用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