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动力压合机构产生喇叭口问题

楼主(2018-09-11):
由于空间原因,和便于治具的取放,压合的动力来源于单边的两根丝杆,日积月累,压合上下的机构会有偏移,上天板水平度还可以,下部用水平尺打会差2度左右便宜方向橙色线条标出,    求大神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加固的方法,防止喇叭口

网友:
个人觉得板较长,力大,导致滑块受弯矩,滑块与导轨贴合脱离了,空间不足的话,可以在长板背后加光杆铜套

网友A:
具体的工况详细列一下:比如压合力多少 速度多少 这个悬臂梁伸出给个尺寸。如果就是再原来基础上改进确实也很难,不知道你这导轨的精度是哪个等级的。

能再图左侧加导轨就更好了。

网友:
很明显你上板比下板要轻不少,应该是重力产生的间隙

网友:
单边的话这能这个结果,
看能不能下面固定,只上面下压,气缸推,结构要都改了。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下板,底下的三个支架延长至板的最外面,或者换个三角支架。有老板需要直线导轨,光轴,滚珠丝杆的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下板,底下的三个支架延长至板的最外面,或者换个三角支架。有老板需要直线导轨,光轴,滚珠丝 ...

已经有做加长的加强筋,效果还在测试中,虽然加了但是还是有倾斜的只不过角度不大可以使用,要看长期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形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做加长的加强筋,效果还在测试中,虽然加了但是还是有倾斜的只不过角度不大可以使用,要看长期下来 ...

看一下固定导轨的那块板,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工况详细列一下:比如压合力多少 速度多少 这个悬臂梁伸出给个尺寸。如果就是再原来基础上改进确实也 ...

压合的治具是ICT测试治具,下面拖着的是治具盒,上面是天板带铜针触点,压合的时候要克服治具盒上的四根弹簧,也就几十N的力,速度为分段速度,包括下降,和压合,最快的速度0.15M/S,下部的直角加强筋我有做加长加宽的,但是整体还是调不水平,只是现在的角度能够承受,看日后会不会继续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