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变形问题

楼主(2018-09-11):
做钣金机柜,门板折出来就是弯的,还有立柱,筋条,折弯出来都是弯的,在焊接前需要校直吗?现在都是直接焊,焊出来框架对角线都不一样

网友:
显然没折好

网友:
看你用多厚的板了。跟多大多大料,除非工艺技术问题。不然做出来不可能弯。

网友:
被玩儿坏了

网友:
怕不是折弯机没调好

楼主:
2mm,3mm的碳钢板,激光切割下料,切出来有的就是拱的,尤其是长条料,折弯后好很多,基本是直的,但多少还是有点弯,难道你们折弯出来一点不弯?不可能吧?

楼主:
2米多高,1米宽的机柜,4条立柱加顶板地板,焊接出来对角线不一致什么原因?激光下料尺寸肯定没问题吧,是不是焊接前要校直?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建议校直,否则焊起来想改都改不了。

楼主:
楼上,怎么校直呢?有门板,有立腿,有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