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可以形成图示轨迹

楼主(2018-09-1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0MjU2fGNkNmQ0MWZjfDE3NTczNTY2OTZ8MHw%3D

网友A:
看尺寸和负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你用皮带就能形成这样的轨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尺寸和负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你用皮带就能形成这样的轨迹

网友:
同步带,链轮

网友:
楼主是说机构的带动的产品运动轨迹如此,还是说传动的机构是这种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