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平板的刚性

楼主(2018-09-11):
原想在这个铝板横竖加上几个铝片用螺丝固定来增加这个铝板的刚性,感觉有点丑,来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这样等于是加了加强筋。效果肯定有,丑是丑了点。

网友:
四个边弄个折边就不会弯了吧,能这样做吗

网友(点评):
四边折弯是正解。

网友:
四个边折弯,这样不知道影响你使用不

网友:
多厚的铝板?背面加折弯的筋能提高刚度。

网友A:
你这样的思路之前我也有过,建议你把薄板做成凸起筋的结构,否则起不到加强的作用。

网友:
加厚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思路之前我也有过,建议你把薄板做成凸起筋的结构,否则起不到加强的作用。

谢谢啦

网友:
冲压加强筋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