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调整机构

楼主(2018-09-11):
根据项目,需要一颗丝杠上面搭载4个轮子。怎样一种机构,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轮子转动,或者其中两个一起、三个一起、四个一起;
②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轮子间的间距;
- - - - - 分隔符- - -分隔符- - -
加一个示意图图
如图,4个彩色板要求每一个能单独移动,调整板与板之间的间距。
用一颗丝杠怎样实现?是否可用微型电磁离合器?
求高人指点!也可私信我QQ291011897,跪求!!

- - - - - - - 分隔符- - - - - - - - 分隔符- - - - - - - -
9.13继续求问
上第二个图
项目没有叫停,方案不得不继续
第二个图是我的进一步设想:
现在需要一个电磁离合器,固定在板上,图中尚未表示出来。每个板都有一个相同的机构。丝杠母被装在一个盒子里。丝杠一直转动。板不需要移动时,电磁离合器不动作,丝杠母随丝杠一起转动。当板需要移动时,电磁离合器动作,吸住丝杠母,不让其转动,此时,丝杠就可以通过丝杠母带动板移动,实现板的位置调整。
四个板都用同样一种机构,即可实现四个板任意调整位置。

以上,是我目前的思路。
求问:
①我的思路是否正确,请指点。
②怎样的电磁离合器可以实现这个需求?是否有成熟的产品?
参数:
①丝杠直径30mm,丝杠母外径40mm。这两个数据大小可以左右变化,尚未固定;
②离合器所需扭矩;没有具体数据,不过和撕透明胶带所需力度相近。需保证可靠性、耐用性。

应该是叫电磁制动器吧

网友:
有预算吗?

网友(点评):
用蜗杆?怎么离合呢?

楼主:
暂时不考虑预算

网友:
一次驱动一个 分多次驱动可以么

网友:
板与板之间的调整距离有多大?

楼主:
|mp3wzs发表于 09-11 18:03一次驱动一个 分多次驱动可以么
成本太高,空间也不足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一个丝杠一个电机带动 想驱动哪块板 丝杠螺母就和哪块板连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11 18:21板与板之间的调整距离有多大?
板与板之间有500mm间距

网友:
更改薄板与丝杆螺母的链接方式,增加一个过渡板。

网友:
超出了智力水平,只能围观

网友(点评):
没预算,不好谈方案。需求不清楚,只能挤牙膏

网友:
有大师来解惑吗

网友:
一个电机用同步带驱动四个丝杆  每个丝杆连接一块板子   四块板子共用同一根导轨   四个丝杆驱动端各装一个电磁离合器   基本就可以随意切换转动了。

网友:
这个结构参考下,不过要四个电机

网友:
有需要直线导轨,滚珠丝杆,光轴的老板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