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零件部分单独出工程图怎么出

楼主(2018-09-11):
用焊件功能画的多实体零件,想给某个部分单独出张工程图,不用另存的方法,要怎么做
用一个三维图,整个多实体零件出张工程图,然后其中的一个实体再出张图,不要再另存一个三维图,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孤立好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孤立好像可以

谢谢,首先,孤立是不可以的,然后,我是要整体出张图,其中一个实体再出一张图,不用另存的方法

网友:
局部视图不行吗?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之前我也一直想应用到UG里面,但却没有找到合适的,期待哪位大神解读下。

网友B:
solidworks工程图视图可以选实体的

网友(点评):
选中视图,属性的左上角可以选择

网友:
关键楼主你没说你用哪种软件啊

网友C:
SolidWorks的话,可以用这个

网友:
工程图文件->插入->工程图视图->相对于模型,可以出任意多实体,并设置自己需要的视图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的话,可以用这个

嗯嗯,昨天找到这种方法了,但是图号和名称还是整个零件的,怎么链接到我要的那个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工程图视图可以选实体的

谢谢,图号和名称要怎么链接到这个单独的实体上啊,它还是那个多实体零件的图号

网友(点评):
请问,零件图号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操作的?

网友(点评):
没有解决,图号是整个焊接件的

网友(2019-01-29):
如图  ,可以实现的。

网友:
还要增加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