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内泄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8-09-11):
液压泵内泄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密封泄露或者压力过高导致。

网友:
说两个可能吧,有油液不干净等导致的接触面,密封件磨损;有使用、保养不当导致的密封损坏。

网友:
泄露一般都是密封问题,你可以顺着这条线找下去,直接拆开看看里面。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一下

网友:
排除密封问题,就是叶片,柱塞,齿轮磨损。

网友:
液压泵以柱塞泵为例,必须存在泄漏,没有泄漏就不能用了,泄漏油就是润滑油。泄漏量异常与磨损和功能都有关系,这个要具体分析,传一个具体泵的图纸或型号讨论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
密封损坏,油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