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相对坐标”的含义及计算公式?和G90G91有关系吗?

楼主(2018-09-11):
请教:谁知道FANUC系统显示的“机械坐标”“绝对坐标”“相对坐标”中“相对坐标”的含义及计算公式?和G90G91有关系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机械坐标是加工出来加工中心自带的坐标不能更改,和G90G91没关系,绝对坐标是操作者自己设定的一个原点,然后以这个原点构建的三维坐标,和G90有关,用G90 X?Y?Z?(?为值)来表示,相对坐标是以上一个程序结束点为原点构建的三维坐标,和G91有关,例如上一个程序G1G90X100Y100Z0(A点);结束
现在用G1G91X10Y20Z30(B点);当前程序就从A点坐标开始走往X方向走10,Y向走20,Z向走30,B点坐标为X100+10 Y100+20 Z0+30 为(X110Y120Z30)

网友:
绝对坐标就是工件坐标系 G90;相对坐标是相对上一个点的坐标值(可进行编辑设置,从某点到某点的)G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