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18-09-11):
这四种控制闭环步进电机  有什么区别
各自优劣是什么
需求PC端控制   且预算有限
我需求的9路 16台电机
其中6路是单独运动   就是说  6路中1路动时其他的都不动
另3路是需要同时运动的
另还有个电爪要控制

网友A:
我现在玩的是广州研为的8轴控制卡,加运费2000冒点头。

边学边用,很轻松,端口够多,编程样例程序够多。

16轴控制卡,也就30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玩的是广州研为的8轴控制卡,加运费2000冒点头。

边学边用,很轻松,端口够多,编程样例程序够多 ...

是第一个的那种吗?

网友:
他们那里种类很多,PC在线控制的,离线控制的,好像也有专用软件的吧。

我买的,长得类似最后一个,是PC在线控制的。

电机接口是网线接口,很方便接线。通用输入32个,通用输出48个,另外每个电机还有专用的零位、探针、正负限位四个输入点!!!

我用的软件是C#和VB.net。C#还在学,卖钱的还是暂时用VB.net。

但,网上参考资料和代码,还是C#的多很多。。。没办法,还得学C#。

自己到厂家的网站去浏览,会更直接详细。

我自己觉得,性价比很高!东西又结实!

网友:
步进闭环的可能很小,第一种卡驱动器部分电路还没有的,学习难度是必须会语言编程;第二第三种用触屏控制,相对简单,单路数不多,而且第二种也没有驱动器;第四种是专用的,CAN控制,需要主设备和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