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同心度

楼主(2018-09-11):
怎么测量同心度

网友:
有仪器可以测,用同心度测量仪测量。

楼主:
用投影仪怎么测量呢,有公式吗

网友:
http://www.doc88.com/p-3798936609699.html
我替你搜一下

网友:
先找圆心,圆形重叠的相差就是同心度,投影可以测但是数据不参考,因为都是某个截点的数据测出来是木有用的

楼主:
投影仪测的准吗

网友:
看精度吧
若是精度高要上专门测量同心圆机,或者高精度三坐标
若要求 不高用投影大概估值 下也行

网友(2018-11-01):
具体是什么的同心度 是两个分开的 还是同一工件

网友(2018-12-01):
问的太宽泛了点,不同精度有不同的方法的

网友(2021-09-15):
投影或者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