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8-09-11):
之前公司的图纸焊缝都是没有标注,现在领导要求我们标注,刚刚接触焊接件没多久,查看了手册,对应公司的实际焊接产品,一直有疑惑。如图1所示的单边V型焊缝的标注,紫色线段的焊缝尺寸要求是怎么样的?需要标注吗? 图2的焊缝是我在公司产品上经常看到的,单边V型焊后,在其外侧还增加了焊脚高度大于V型焊缝的角焊缝,请问这样是合理的吗?有很大的作用吗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对每种焊缝的解释。

网友:
我先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图1是单边破口焊
图2其实应该属于熔透焊 不需要坡口再角焊

两者的区别图2受力好于图1 一般选用图1,探伤要求更好

楼主:
|xingxingstar147发表于 09-12 09:53图1是单边破口焊

图2其实应该属于熔透焊 不需要坡口再角焊

两者的区别图2受力好于图1 一般选用图1,探伤要求更好
你好,你的意思是图2俩边坡口焊之后,俩侧的角焊缝是没有用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是图2俩边坡口焊之后,俩侧的角焊缝是没有用的是吗

当然有用,这是高强度要求,坡口焊之后再角涵,就是你穿了羽绒再来一件被套裹着

楼主:
|xingxingstar147发表于 09-12 11:22
当然有用,这是高强度要求,坡口焊之后再角涵,就是你穿了羽绒再来一件被套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