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玩笑!真的见识太少了

楼主(2018-09-12):
近期看到很多帖子都有(调质材料),真的没有接触过!我97年开始学徒,做了8年IC模,后来做接插件模具,再后做电子器件冲压模,现在做精密零部件,一直以来用的最都的材料都是440C,D2,SKD11,CD650,CD750,7075,6061,304.就是没有用过需要调质的材料,甚至都没有接触过!什么材料要调质?为什么要调质???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不懂具体,只知道45钢是要调质处理才能到最好性能。但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A:
就楼主做的来说,内六角螺钉最常用吧,那就是调质的。还有模具的固定板,顶料板等基础件,标准用材就是45钢,标准热处理工序就是调质啊

网友B:
调质处理的定义是淬火+高温回火,经过调质处理使金属材料得到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这句话很笼统。具体说就是金属材料的韧性、强度、切削性等都比原来有所提高。最主要还是调质处理后能得到回火索氏体,能得到比较稳定的碳化物。

找本机械加工工艺好好看看这部分内容,把基础搞清楚了,就能融会贯通。

网友:
比如:45号钢一般都用调质后使用,不然表面太软。

网友:
个人理解:为了使材料外强内韧,获得良好的机械性能, 觉得主要是考虑到受力状况。

网友:
440C,D2,SKD11,CD650,CD750,7075,6061,304

IC封装,很厉害的。
440C  不锈铁  能到HRC60的不锈类
D2  SKD11   冲头用
CD650  CD750   肯纳钨钢
7075 6061  铝合金
304  不锈钢

看用过的材质推断你走过的公司还是不错的,起码对零件要求很高。
调制一般作用,去应力让它更更加稳定,有的是免掉热处理保尺寸,省工艺,省成本。还有就是相对数量较多
 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我也是懂的太少 才经常来学习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做的来说,内六角螺钉最常用吧,那就是调质的。还有模具的固定板,顶料板等基础件,标准用材就是45钢 ...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处理的定义是淬火+高温回火,经过调质处理使金属材料得到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这句话很笼统。具体说就 ...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调质是热处理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楼主还是把教科书拿出来再看一遍吧,概念都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调质是热处理的一种吧

网友:
好多45做的轴都需要调质

网友:
让材料有相对好的刚性,又不至于硬脆(韧性),差不多就是挠性和扭切力反应出的强度加强,一般都是45钢40Cr这类材料,使材料内外强度都发生变化,使用在一些轴类杆类容易受力零件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调质是热处理的一种,热处理还有淬火,高频淬火,渗碳淬火,渗氮淬火,碳氮共渗等,还有回火,退火正火等等改变材质加工性能去应力等措施

网友:
热处理最重要的是四把火,我记得书上是这么说的吧。其中,包含正火、淬火、退火、回火,一般退火和回火是一并使用的,调制就是退火和高温回火,可以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等等。淬火一般就是水淬和油淬,可以增加材料硬度,一般都零件硬度有要求都会要求淬硬,45#好像可以淬硬到HRC45-50,热处理还可以去除内应力等等。来自一个刚毕业一年的小白,以上仅供参考,可以看看教科书,我记得机械制造有讲到

网友D:
学得越多就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这是正常现象
我看你是做模具的。想多问楼主一句。请说说用7075.6061做什么用?感觉模具上基本用不到吧。

45钢轴的调质,说个实事吧
从汽车点烟器取电的变压器的头部盖子,有内螺纹。塑料件一模出4. 螺纹芯子由一个轴带带动旋转脱螺纹。初始以为力很小,没有调质。一两个月必定断。后面处理后。做货七八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得越多就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这是正常现象
我看你是做模具的。想多问楼主一句。请说说用7075.6061做 ...

用在电子器件冲压模具的模板,就是上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是热处理的一种,热处理还有淬火,高频淬火,渗碳淬火,渗氮淬火,碳氮共渗等,还有回火,退火正火等 ...

学习了!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热处理的范围大了,热处理包括的内容多,正火处理,退火处理,淬火处理,回火处理,调质处理等。

网友:
需要材料变硬些同时还保持一定的韧性就用调质(淬火+高温回火)。需要材料很硬的就淬火(淬火+低温回火)。另外也有作为预处理用的为了最终热处理减小变形等。这是我的理解,若有不当请指正。

网友E:
调质可以使钢的性能,材质得到很大程度的调整,其强度、塑性和韧性都较好,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吧?应该尊称一声老大哥啊! 事实你做的是冲压模具吧,基本上材料硬度要求都是很高的,SKD11的材质都是真空淬火到52-55度的,所以你们基本上用不到调质,也难怪你对调质的概念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吧?应该尊称一声老大哥啊! 事实你做的是冲压模具吧,基本上材料硬度要求都是很 ...

是的!41岁了,做这个行业做了20多年,以前对调质不了解,现在才知道,原来热处理,退火也是属于调质的一种!我们其实基本上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热处理,或者直接就用钨钢代替!有机会还是要多学习才行!不然会闹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质可以使钢的性能,材质得到很大程度的调整,其强度、塑性和韧性都较好,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谢兄弟!!!!

网友:
调质有两个作用,从使用角度改善机械性能,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要求;从加工角度改善切削性能(硬度适中,材料组织均匀),从事机加工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零件太软或太硬都不好加工,硬度太高不好加工这个就不需要说了,硬度太低的话容易粘刀,影响刀具寿命,还会降低零件表面质量,比如滚齿,就会使表面粗糙度变恶劣,也更容易产生不好清理的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41岁了,做这个行业做了20多年,以前对调质不了解,现在才知道,原来热处理,退火也是属于调质的一 ...

老大哥,。退火、调质属于热处理。这个最最基本的概念千万别再错了!

网友:
调质是消除内应办,提高综合性能。

网友:
机械范围太广,不是一个部分的,互相都不懂对方说的东西。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换句话说,是不是热处理就是调质?或者是调质的一部分?

应该说调质是热处理的一种方式吧。淬火后根据需要有不同的温度回火,仅把“淬火+高温回火”称为调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