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1.0t卷圆

楼主(2018-09-12):
有什么简易的快捷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胎

啥意思

网友:
焊接的话好弄

网友:
圆柱度,同心度有要求没

网友:
卷、焊? 手一拿就变形了,用在什么地方,要求得说明白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的,老外的图,根据标题栏.xx  ±.01,那公差就是0.2毫米啊。应该不需要这个要求,谁也做不出来啊

网友B:
建议这类圆圈批量定制,缺口总冲模冲切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这类圆圈批量定制,缺口总冲模冲切出来即可。

是啊,买不到现成的管子

网友C:
133的不锈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3的不锈钢管

1.0厚这么薄,能买到133的管啊

网友:
楼主,你是说1个厚的304不锈钢,卷成直径132.3的圆吗?开口处留3.3,不用做接口处理吗? 有没有长度要求?做圆的话可以用滚圆机,直径的大小要在滚圆机上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