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传送载具到线头,5米长的距离。

楼主(2018-09-12):
LZ最近遇到一个难题,需传送载具到线头,5米长的距离。
要求:不用电,不“花钱”;
初步方案:
a. 滑轮组(这个方案是培训老师提出,有做出一版滑轮组出来,结果载具动不了,摩擦力太大)。
b. 弹力传输(能量守恒原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需要的力太大,怕作业员工劳动强度过大)。
请教部分:
a. 如使用滑轮组或弹力传输方式,请各位大侠提供些文字或图片的信息。
b. 欢迎各位大侠提供除上述2种方案之外的信息。

话不多说,来来来,上图;
欢迎踊跃发言,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这也太省了,平皮带不都上, 搞个带坡度的滑轮组吧。

网友B:
这样的老板  无语

网友C:
免费的地球引力随便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省了,平皮带不都上, 搞个带坡度的滑轮组吧。

想要实现滑轮组方式传输,个人感觉很困难。准备再网上淘些钢绳和滑轮再试一下,说实话,没抱什么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老板  无语

老板考虑的是花少量的钱来实现,就是所谓的“不花钱”,让兄台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的地球引力随便你用。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D:
最省钱的方法就是用一条长行程的拉杆气缸来实现其移动。

网友E:
连传送带的钱都不愿花,老板扣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省钱的方法就是用一条长行程的拉杆气缸来实现其移动。

有5米长的拉杆气缸吗,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传送带的钱都不愿花,老板扣到家

老板常说“不花钱的改善,是最好的改善”,这是一种理念。

网友F:
找块滑板,左高右低,滑到底,,,

网友G:
这个能实现?陡坡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块滑板,左高右低,滑到底,,,

你好,滑块的话我们团队也有想过,只是苦恼摩擦力的问题,还有就是5米长的距离,支撑杆需不弯曲变形,实现这个有些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实现?陡坡才行吧

我们试过,一端在天花板上,一端在桌面上,可以实现,但不现实。

网友:
牛眼轴承了解一下

网友:
滑轮组(这个方案是培训老师提出,有做出一版滑轮组出来,结果载具动不了,摩擦力太大)。

lz请先交代一下滑轮组是如何布置的,多少个滑轮,什么材质,载具多重?

网友:
这个五米长的传输应该是中间分了几个工位吧,如果按照工位间距移动,采用气缸X,Y加导向的来回作用,成本应该是最低的。。

楼主:
最终还是选择了,皮带传输。

目前考虑图片这种,以后会把皮带做成LZ开始设计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