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样怎么测量两条导轨间的平行度?

楼主(2018-09-12):
没什么基准可以参考的情况下,怎么测?

网友:
量首尾之间距离

网友(点评):
大卡尺卡,精度有限^_^

网友(点评):
你不会拿一个基准板吗?比如拿一个长950mm的板,贴近一边导轨,量板与另一边导轨距离,这样用同一块基准板量首尾两边,平行度不就出来了

楼主:
间距太大了,直接量可能不准呀!

网友:
应该可以打表的吧

楼主:
|微微淡笑ii发表于 09-12 09:59应该可以打表的吧
怎么打呢?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打呢?求指教?????

A与B之间要是没有阻挡的话,A(或B)临时装块板子,这样间接缩短AB之间的距离,百分表应该就可以够得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太大了,直接量可能不准呀!

你不会拿一个基准板吗?比如拿一个长950mm的板,贴近一边导轨,量板与另一边导轨距离,这样用同一块基准板量首尾两边,平行度不就出来了?

网友:
在滑块上吸上磁性表座。把表搭在另一根导轨上,看着表依次拧紧导轨上螺丝。

网友:
做个工装架在一个滑块上,用表打另外一根

网友A:
百分百 千分表打吧。一段固定滑块上 表头贴在另一端。移动滑块 看表数值跳动范围

网友:
楼主有没有条件送到三坐标打点测量室去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 千分表打吧。一段固定滑块上 表头贴在另一端。移动滑块 看表数值跳动范围

有道理

网友:
打表啊,以一块为基准,架上百分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问题已解决????????????

网友:
用大理石做中介,以一边未基准打好大理石,然后再打表另一边

网友(2018-10-18):
要是精度要求高的话 最好是采用激光设备 方便快捷 不用计算

网友:
导轨太宽,一般的打表精度是不现实的,一个抖动误差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机台小可以用三坐标测量仪检测一下,
较大的机台可以放到工作台足够大的龙门数控机上,先调定一条轨道边A为基准(百分表可以放机头上调好,然后从头走到尾,调到百分表基本不跳动),再测另一条轨道,从头到尾走动,看表的波动值,这就得到你要的数据。

网友:
一般不都是固定一个后,千分表装滑块上打另一个吗

网友:
打表是正解,我们公司是做机械自动化设备的,是用百分百或千分打表,先调节固定好一条滑轨,然后把表放滑块上,然后慢慢移动滑块,观察跳动范围就知道了,这是测量平行度数值的方法,如果你是要装机调节两条滑轨平行,那没必要得出具体数值,可以做一个辅助检具,这样比较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