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中心距需要做成可调的吗?

楼主(2018-09-12):
请教各位前辈:齿轮、齿条中心距需要做成可调的吗?       电机安装的定位孔做成长孔合理吗?

网友A:
这个最好都应该可调吧?你这个齿这么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都应该可调吧?你这个齿这么正

额   这个模型就是个示意图!画的不标准

网友:
齿轮和固定齿轮的轴加工为偏心,调好中心距后打入销子固定

网友:
哥们你好歹画的模型像样点啊…这个太尴尬了…可调的我没见过,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不知道哪个大神玩过。

网友:
肯定都是固定的。即使装配前可调,装配后肯定也要打销孔固定。一般间隙用调整垫片调整即可。

网友:
可调就要考虑松动,松动了一挤,齿轮齿条都脱开了。

网友:
一般这个应该是靠精度保证的,齿轮与齿条的间隙会采用垫片来调整,设计成腰孔的话位置容易变动。

网友:
我知道链轮是要电机位置可调,但是齿轮齿条这种更精密的可调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没毛病, 这样做成可调的, 然后实际装的时候, 侧面用调整螺栓来控制实际中心距, 完事后螺栓顶紧拉紧, 标准流程.

网友:
不用纠结,必须可调。

网友:
说不可调的人,基本都没安装过齿轮。都不知道现场怎么操作的,你就当没看见就行了。

网友:
这种可调是为了消隙。

楼主(2019-07-26):
现在知道了    刚发现自己问题这么多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