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倒着安装在悬空支架上的结构

楼主(2018-09-12):
最近遇到一个机器人案子,要求机器人倒着案装悬空在支架上多工位作业搬取物体作业,运行距离20米,机器人重量150公斤,负载12公斤,半径1440MM,我草稿了一机器人安装构思截面图,但这种结构只能固定两端,中间20米距离找不到支撑位置,想到20米长距离,中间没支撑恐怕不行,这个难点难住了,各位大师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安装结构是怎么样的构思可好

网友:
做过这样的案子,你可以把导轨反过来放。

网友:
楼主不要担心机器人的安装方式,而且应该注意导轨吊装如何保证导轨的稳定,即使高速运行也不会抖动,一搬冲压机械手的吊装移动都是自己用导轨搭起来的,但机器人因为本体比较重,建议导轨选用标准外购设备。

网友:
倒装导轨寿命太短了

网友(点评):
我还是觉得像行吊那样搞比较安全

网友:
结合楼上的图,在看看龙门加工中心,你就知道该怎么设计了。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机器人案子,要求机器人倒着案装悬空在支架上多工位作业搬取物体作业,运行距离20米,机器人重量150公斤,负载12公斤,半径1440MM,我草稿了一机器人安装构思截面图,但这种结构只能固定两端,中间20米距离找不到支撑位置,想到20米长距离,中间没支撑恐怕不行,这个难点难住了,各位大师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安装结构是怎么样的构思可好, ^

网友:
设计一个三角桁架结构支撑

网友:
我做过20米的地柜正装机器人的案子。吊装,估计地轨公司也没做过那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