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折边好像无解啊?正常不了

楼主(2018-09-12):
折边28.7,翻边19,折好后,怎么把工件拿出来呢?慢慢斜啊?跟着滑块上升啊?

网友A:
用推板,从侧面零件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推板,从侧面零件推出来

没听懂,能说的详细点不?

网友(点评):
慢慢斜啊?跟着滑块上升啊?这是考虑上下方向取产品,根据你的右视图,是否可以考虑用一个推板把产品从模具上推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听懂,能说的详细点不?

折出来必须要合严实么,没有必要就在上边留个退刀口。

网友:
就是图中把长边压缩,左视图那样留出一个退刀口!

网友C:
精密钣金件吗?不是的话先折长边,最后折短边(用长耳状上刀短点就可以了),就是直角边没刀的地方稍微有点变形

网友D:
这种不是很容易吗,明显就是一块封板,专业的钣金厂都能折,前提是有一个会折弯的师傅

网友E:
建议楼主去车间,看一下折弯刀具的形状和折弯过程,就明白了。这个件折弯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出来必须要合严实么,没有必要就在上边留个退刀口。

老外的图,不能随便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钣金件吗?不是的话先折长边,最后折短边(用长耳状上刀短点就可以了),就是直角边没刀的地方稍微有点 ...

直接让19啊,那肯定不行,老外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是很容易吗,明显就是一块封板,专业的钣金厂都能折,前提是有一个会折弯的师傅

你折给我看看呢?肯定有问题才会发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去车间,看一下折弯刀具的形状和折弯过程,就明白了。这个件折弯没难度

肯定在车间看过了啊

楼主:
哪里容易折了?

网友(点评):
就是拿出来费劲,不是不能折对吧,很多文件柜、电箱都是这么折的,费劲啊,楼主是想着要好拿出来对吧,这还真是难啊

网友(点评):
就这意思

网友F:
很容易折啊。就边上没过刀圆弧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容易折啊。就边上没过刀圆弧不好看。

直接让开19啊?反过来也很难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容易折了?

那只能先折长边,再折短边,短边刀具长度不超过247.8,也就是两边19的尺寸靠中间的刀具带出来,垂直度肯定 差些,而且可能有些稍微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先折长边,再折短边,短边刀具长度不超过247.8,也就是两边19的尺寸靠中间的刀具带出来,垂直度肯 ...

那就不合格啊,有什么用,不锈钢拉丝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合格啊,有什么用,不锈钢拉丝的

那为什么不先折短边,长边刀口让开500-19-19,不是一个意思吗,还不需要换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先折短边,长边刀口让开500-19-19,不是一个意思吗,还不需要换刀

根据我的经验,长边一般露在外面,短边可能拼接在里面,仅此而已。如果单个物件不装配,那就按你说的,少换刀为主

网友:
先折19再折28.7,用小折刀应该可以折出来,不过28.7这个尺寸要是再大一点就更容易了

网友G:
楼主是做成型模具还是什么?钣金厂可以直接折出来的。

网友:
刀具能不能磨小一点,小到能进19的避位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貌似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做成型模具还是什么?钣金厂可以直接折出来的。

这么多人都说不大好折,你的意见怎么折呢?就折弯机折

网友:
楼里有高手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H:
楼主试过没有,两头用窄头刀,不要顶到头,两头往里缩一点,折完后斜着拿出来

网友(点评):
没做过折弯机,感觉这个靠谱。

网友I:
这分明就是一个三边盒子。。用弯刀折。  以前我们折这种东西,还得自己拿角磨机切角。或者用激光切割直接切好再折

网友J:
你去找个钣金折弯的,就知道能折不能折了。这个很正常的啊

网友K:
多厚的板?要折到什么精度?

网友:
这个是成型模是很久以前的技术,多查看电脑机箱,及电源成型就可以,线切割3D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试过没有,两头用窄头刀,不要顶到头,两头往里缩一点,折完后斜着拿出来

现在也就这个办法了啊。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滑块回程的时候,工件还得跟着上去啊,等滑块停下来,再斜着慢慢的挪过来,费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分明就是一个三边盒子。。用弯刀折。  以前我们折这种东西,还得自己拿角磨机切角。或者用激光切割直接切 ...

你确定是三边而不是四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去找个钣金折弯的,就知道能折不能折了。这个很正常的啊

有什么好的方便的方法吗?我这是钣金厂,激光,折弯机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厚的板?要折到什么精度?

不锈钢1.0,拉丝不锈钢,公差正负0.2,出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1.0,拉丝不锈钢,公差正负0.2,出口的

可以开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三边而不是四边?

三边四边叫法不一样,我指的是下面一个面然后折上来两刀,不封口。这个如果要精度的话,就先用激光切割,折弯的地方切出小口,然后折弯就好了,盒子怎么折,这个就怎么折,一样的道理。也可以先刨槽,觉得不好折的话,就刨深刀,折弯的时候修就好了。

网友L:
你还是对现场加工不了解,这种结构没什么难的,你让折弯师傅给你演示一下就知道了,还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不会做成斜角,你那几个斜角要改一下好折弯些,薄板还好,稍厚一点的就不好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还是对现场加工不了解,这种结构没什么难的,你让折弯师傅给你演示一下就知道了,还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不会 ...

我们车间的折弯师傅也就是这个水平。另外,结构不能改,老外的图。不是说结构难,是用什么折弯刀?和折起来是否方便?你应该多看看上面的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车间的折弯师傅也就是这个水平。另外,结构不能改,老外的图。不是说结构难,是用什么折弯刀?和折起 ...

折弯刀两端避空就行了,不知道你们公司的折弯刀是否有将一把小点 的将两端切个缺口避空,对这类结构钣金来说是很好用的

网友:
折弯好办,就是折完了往出拿产品不好拿

网友:
长短边折弯玩就行了

网友(2018-11-06):
想好拿得把折刀和翻边干涉两端做成可分离下滑

网友:
这么简单的四边扣盖板都不能折啊,楼主多去看看钣金折弯的门或盖板吧。除非你精度特别高。

网友(2019-02-13):
先折长边,再折短边,折后上刀模提升上去,转动工件,就可以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的图,不能随便更改

不能让刀,折后四角还要进行焊接打磨处理

网友:
这个折不出吗?

网友:
好多机柜都是这样搞的,成品见了好多,就是没去看看怎么折的

网友(2019-06-08):
这种不是很容易吗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折好后把工件斜着就可以拿出来了,又或者用活动耳边刀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