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轴固定

楼主(2018-09-12):
如图,在板的前后各加一个法兰轴承来防止芯轴绕圆弧箭头的方向旋转,这种轴承支撑芯轴的设计有什么设计依据吗?比如根据选择的轴承类型及大小,两个轴承的距离等,来确定轴受径向力时(计算载荷,不超过受力极限)的最大摆动角度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轴承游隙了解一下, 轴向和径向, 然后你这个两个扣环很耽误事儿, 如果确定要控制摆动角度的话, 还是换掉为妙.

还有, 这个M6开孔挡圈 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游隙了解一下, 轴向和径向, 然后你这个两个扣环很耽误事儿, 如果确定要控制摆动角度的话, 还是换掉为妙 ...

谢谢啦,还有那个什么鬼看图

网友(点评):
哈哈, 原来是淘宝, 扣环都是按直径分的, 别被带偏了哈.......M1.2.....M15......

楼主:
那有什么方法让轴摆动的角度小一点吗?

网友(点评):
1. 用高等级轴承, 游隙小一点. 2. 用角接触轴承, 内外圈压紧 3. 拉长两个轴承的间距.

网友:
从来没考虑过这个方向上的摆动角度,那真得考虑轴承了,因为轴承内外圈已经是过盈配合了~~这么小的轴承,我在一个玩具上面看到过,我记得好像还有个医疗康复设备中的康复机械手上面也有!

网友B:
两个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可以抵抗较大的倾覆力矩,至于轴承游隙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择高精度的轴承

网友:
如果要求带法兰轴承,标准的可以选用TSF圆锥轴承,轴向预紧。本案没有说明轴承尺寸,对于轴承选用有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方法让轴摆动的角度小一点吗?

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可以抵抗较大的倾覆力矩,至于轴承游隙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择高精度的轴承

厉害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总长度和负载情况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方法让轴摆动的角度小一点吗?

你那么小的轴,8mm,负载也很小,摆动角度几乎可忽略
在你这个场合来看这个问题完全是没必要的,负载无非是带轮皮带的张力之类的

在低速、轻载场合,你说的那些都可以不考虑,如果有什么要注意的,那就是尽量避免悬臂轴

在不得不用的场合,参照ISEEBB的方法,但我看你现在做的项目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这种情况

网友C:
轴肩有点多余,那么长的轴,车剩下中间那么一点?不被老师傅骂死?光轴用个隔套就行了
另外那个叫E型轴卡,规格不是M6,把常识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肩有点多余,那么长的轴,车剩下中间那么一点?不被老师傅骂死?光轴用个隔套就行了
另外那个叫E型轴卡 ...

谢谢啦,大兄弟,金玉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么小的轴,8mm,负载也很小,摆动角度几乎可忽略
在你这个场合来看这个问题完全是没必要的,负载无 ...

参照ISEEBB的方法”是个什么啊大神,世事无绝对,尽人事

网友(点评):
2楼和6楼回复你那个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方法让轴摆动的角度小一点吗?

根据工况尽量增大两轴承距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么小的轴,8mm,负载也很小,摆动角度几乎可忽略
在你这个场合来看这个问题完全是没必要的,负载无 ...

没学过机械就别再这墨迹,误导人家

网友:
你这个轴肩感觉很突兀啊,两个轴承叠在一起放是可以的,最右边那个轴承在轴上设置个轴肩,左边设置一个挡环,轴头两端三点定位不好吗?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学过机械就别再这墨迹,误导人家

你倒是说说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很好的894o.cn/wap/news/detail/article_id/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