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不明白,还请指教

楼主(2018-09-12):
想向各位大侠们,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结构?
前后两面都是一样的,杆是可以随意转动的。杆夹在两个轴承基座之间。
但是不明白,杆和两个轴承基座是怎么连接的啊,
无法拆卸,拆卸了,东西就坏了。。。。

网友A:
多拍几个角度,看不见。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拍几个角度,看不见。

我也只能看到这个

楼主:
就是看不到里面的,所以不知道,只能把轴承基座的卡簧拆下来,无法拆下其余零件

网友B:
目测 不是穿轴  就是靠轴承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 不是穿轴  就是靠轴承内圈

不知道,是不是弄个销和两个轴承基座固定死,然后杆套在销上?如果是这样,看这销的两头好像是球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弄个销和两个轴承基座固定死,然后杆套在销上?如果是这样,看这销的两头好像是球形的。。 ...

拍个轴承位置的细节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轴承位置的细节图看看

网友:
螺栓连接后防止螺栓松动加了一个弹簧挡圈

网友C:
卡簧是用来固定轴承的···
感觉轴两端应该变形了,最后一道安装工序,像铆钉一样

网友:
敲敲敲,看能不能敲出来

网友D:
中间穿过轴承后面做两个小台阶顶着轴承内孔就可以了

网友:
接着拆开就是了

网友E:
我看就是两个轴承中间架个轴?

网友F: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9-12 20:37我看就是两个轴承中间架个轴?
应该是一根轴用两个轴承做支撑,轴向定位是轴端挡圈。

网友:
看着并不复杂呀,继续拆就明白了。实在不能拆就自己根据原理在设计一个,并不复杂啊。
猜测轴应该是带台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簧是用来固定轴承的···
感觉轴两端应该变形了,最后一道安装工序,像铆钉一样

卡簧拆完后,结构没有任何松散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就是两个轴承中间架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一根轴用两个轴承做支撑,轴向定位是轴端挡圈。

感觉比较像,这个安装好装吗?好像拆卸比较麻烦。。。。

网友:
感觉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比较像,这个安装好装吗?好像拆卸比较麻烦。。。。

卡簧是轴端挡圈的话,拆完一点松动都没有

网友:
应该是一根轴用两个轴承做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穿过轴承后面做两个小台阶顶着轴承内孔就可以了

恩恩。。。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G:
沟通好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沟通好废力。。。

好吧 估计是我领悟力太低了

网友:
轴承是采用过盈配合的

网友:
销轴+卡簧

网友:
有一种轴承有挡边。如果把挡边装进摇杆里。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你那种效果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卡簧是轴端挡圈的话,拆完一点松动都没有

是不是轴与轴承过盈配合

网友:
很简单啊,就是一根销轴穿在两轴承内圈,由于是压配所以不会分开。

网友:
一根销穿俩轴承, 中间装摆杆.... 这个难道还有其他解释?

网友:
怎么看就一个短轴两端轴承,摆动片在和短轴固定起来,点焊一下,紧定螺钉,加点胶水或者过盈配合等等都可以……加个卡环就防止万一用久了轴承轴向窜动给跑出来了而已……看不出有什么高深的地方

网友:
一根销穿俩轴承, 中间装摆杆.

网友:
我看了下感觉两个止口是压轴承的,作用是轴承的轴向定位,并且保证足够的定心精度为保证轴承的正常工作条件,这个类似于轴承压盖也可用于承受一定的扭矩或转矩。中间的轴和轴承内孔应该是紧配合,所以不会松动,类似于丝杠和轴承,一般是压进去的,有时候要求高也会通过热胀冷缩原理来装配,敲的话轴承会坏,一般会有专门的拆装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轴与轴承过盈配合

轴和滚动轴承之间都是小过盈配合。

网友:
轴为台阶轴 中间粗两端细,轴的端部与轴承与为过盈配合

网友:
看看什么轴承?我看没什么特殊的,就是内孔紧了。

网友I:
给你发一个类似的结构,放大版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P~QO22HAK)17PXER(~D_Q8.png

网友:
想太多了,就是两个轴承和一个销轴,轴与轴承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你发一个类似的结构,放大版的,

你是不是想发图片的,发成了链接。。。

网友:
类似结构,放大版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想发图片的,发成了链接。。。

下面放图了,第一次不会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面放图了,第一次不会发图

嗯嗯,确实挺像的

网友:
座子有台阶,其次轴承与销轴过盈或者涂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