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受力分析模型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8-09-12):
矩管20*20*2焊接支架,桌面铺钢板1600*1200*10,立柱底部垫铁片20*20*10三个件装配体在桌面受法相力2000N时受力分析夹具如何固定?

网友A:
支架的底板是焊接在地面还是用螺栓固定与地面?是不是夹具选择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架的底板是焊接在地面还是用螺栓固定与地面?是不是夹具选择不对?

初步怀疑是装配体脚垫与地面约束条件没有建立好,选择弹性支撑,设置如图,点V无法进行下一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怀疑是装配体脚垫与地面约束条件没有建立好,选择弹性支撑,设置如图,点V无法进行下一步,请高手指 ...

这个模型能不能用网盘分享?并把受力大小、方面、受力点和固定方式描述清楚,我试着帮你看看。

楼主:
添加哈QQ,我邮件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型能不能用网盘分享?并把受力大小、方面、受力点和固定方式描述清楚,我试着帮你看看。

您添加哈qq,我邮箱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