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

楼主(2018-09-12):
四缸同步求液压原理图,四缸负载不均(即偏载也要求同步),求大神指教,万谢!

网友:
也就是说速度一致但是出力有区别? 速度一致气压有用比例阀调节,出力可以分别通过调压阀控制,只要压强控制住压力就是个固定值。有电控的调压阀及电控的比例阀,不过都是气压,液压应该有

网友:
这是双联气缸的,给你参考

网友:
楼主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希望能有帮助。几种典型液压同步系统探讨

网友:
这个有很多种实现方式,具体用哪一种就看工况和精度要求以及成本控制了。

网友:
用液压缸同步阀或者同步回路都可以实现。

网友:
看看四柱液压冲床的结构就知道了。

楼主:
我用的是同步马达实现同步的,但是偏载时四缸就不同步了,没负载或者负载轻的先到位,我也在无杆腔进油口加了平衡阀,好像没有多大作用。

网友:
欢迎使用比例阀和伺服阀

网友:
缸径一样,感觉串联的可靠一些

楼主(2018-12-13):
偏载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