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搞视觉的大神帮忙

楼主(2018-09-12):
如图,怎么实现在流水线上移动的产品,保证拍摄上,下,和侧面三个方向的相机拍摄检测,还有什么颜色的皮带 ...

如图,怎么实现在流水线上移动的产品,保证拍摄上,下,和侧面三个方向的相机拍摄检测,还有什么颜色的皮带 ...
如图,怎么实现在流水线上移动的产品,保证拍摄上,下,和侧面三个方向的相机拍摄检测,还有什么颜色的皮带可以共用黑白两种产品的背景颜色,求给位视觉大神棒棒忙!!

网友:
养肥了看,我也很好奇

网友A:
不给产品样品只能随便大概说说:
1.拍上表面比较容易,从上往下拍就行了,关键是需要根据产品选择光源。
2.拍下表面才是难点,如果相机在产品下方向上拍产品底部,显然皮带是不透光的,
  即使透光也不可能不影响相机图像采集,并且容易掉粉尘到镜头上面影响拍图。
  所以要改变设计思路,把产品翻转180°,还是从上往下拍图。
3.侧面是哪个面呢?一个立方体除了上、下两个面,其他面都可以理解为侧面,所以我也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建议。
  说到底还是光源的选择,到底是背光还是面光合适自己测试就知道了。

论坛上很多人都是一句话的帖子,就想有人帮助,在我看来是一种没有诚意的表现。因为答案远远多过问题的字数。
最后对于一个设计人员来说,不能清晰的表达诉求,就想得到理想的答案,感觉是在天马行空,天方夜谭。

网友(点评):
大侠是高手!

网友:
找个视觉的供应商喝喝茶就有方案了。。。。。。。。。。。。。。。

网友:
@suzhou324 朋友怎么看

网友B:
皮带可以考虑用红色,打光下点功夫应该不难
下方拍照可能需要抓取工件,移动一下再拍

网友C:
关于采集图像这边,下方的采集实现性不是很大,因为现有的皮带如果使用透明的,那样时间长了透明的会发暗。怎样区别黑白颜色图像,我个人建议采用中间颜色,比如橘黄色皮带,这样采用彩色相机通过算法可以实现白色和黑色产品的检测。如果单方面都想实现,那就采用三个相机,流水线采用中间镂空结构,双边运输,上下打光,用相机检测物体。

网友D:
如果是检测尺寸那可能跟背景色有关系哦,不过其实主要还是看你想检测的是什么,打光打什么色主要还是看检测部分的
读个码什么的只需要看产品本身的话当然无所谓啦,只要拉框判断检测部分就好了,背景彩虹也行
拍下面的话皮带上不好搞哦,比较流行悬空钓过去下面装相机光源,或者想办法翻个身
如果能有具体产品照片跟检测要求才可能有更有意义的建议喔

网友:
找一个视觉供应商当面谈一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产品样品只能随便大概说说:
1.拍上表面比较容易,从上往下拍就行了,关键是需要根据产品选择光源。
...

大侠,产品这边我不能发出来,牵涉一个保密的问题,上表面侧面都可以解决,就是拍下底面,没什么好方法,还有就是黑白2色的产品怎么实现,我这边只是想需要一个思路,不用太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可以考虑用红色,打光下点功夫应该不难
下方拍照可能需要抓取工件,移动一下再拍

谢谢,就是担心一个节拍,我这边节拍是3S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采集图像这边,下方的采集实现性不是很大,因为现有的皮带如果使用透明的,那样时间长了透明的会发暗。 ...

大侠,橘黄色皮带配彩色相机可以实现黑白2色检测,我这边主要检测外形轮廓和刻印有无,可以实现吗,这边的相机是采用500万像素的康耐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检测尺寸那可能跟背景色有关系哦,不过其实主要还是看你想检测的是什么,打光打什么色主要还是看检测 ...

主要检测的是外形轮廓和产品表面的刻印有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检测的是外形轮廓和产品表面的刻印有无!

那如果检测轮廓平面跟刻印都在同一平面上的话那背景其实随便哦,只是轮廓缺陷之类的话,前面打光低角度就可以了。
但如果检测尺寸有精度要求那就比较麻烦了
老实讲这事情视觉方案非常复杂我觉得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我这也不可能说完嘛...
如果有兴趣合作的话可以私聊或者加邮箱哦
guo.th@ievisio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检测轮廓平面跟刻印都在同一平面上的话那背景其实随便哦,只是轮廓缺陷之类的话,前面打光低角度就 ...

可以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产品这边我不能发出来,牵涉一个保密的问题,上表面侧面都可以解决,就是拍下底面,没什么好方法, ...

增加一个180°翻转机构将产品底部翻面向上,如果直接从底部向上拍会有很多问题的。你的问题之前也没说清楚需要拍什么,如果是检测面部轮廓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打背光,如果要检测面部特征只能打面光了。
至于皮带用什么颜色,当然是取黑与白的中性颜色了,皮带颜色不是最关键的,最终取决于打光的方式。
因为光源的种类非常多,不同的光源不同的角度对图像的效果都有不同的影响,所以光源直接关系到产品图像效果。
看你的问题应该是比较少接触视觉检测,最佳方案一定是根据实际产品情况选择光源和背景颜色,建议你找视觉供应商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180°翻转机构将产品底部翻面向上,如果直接从底部向上拍会有很多问题的。你的问题之前也没说清 ...

谢谢大侠,我这边是检测外轮廓的及产品的表面的刻印有无,第一台有做用的是这种方式,白色产品可以实现,但是黑色实现不了,大侠,能给个微信吗,想请教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这边是检测外轮廓的及产品的表面的刻印有无,第一台有做用的是这种方式,白色产品可以实现, ...

我已经告诉你了皮带背景颜色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认为颜色比较重要可以测试一下不同背景颜色对图像的效果。
看你截图用的应该是环形光源,只是提供一个照明作用,还可以用面光源、角度光源尝试在不同角度下成像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给产品样品只能随便大概说说:
1.拍上表面比较容易,从上往下拍就行了,关键是需要根据产品选择光源。
...

回答很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告诉你了皮带背景颜色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认为颜色比较重要可以测试一下不同背景颜色对图像的效果 ...

我也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告诉你了皮带背景颜色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认为颜色比较重要可以测试一下不同背景颜色对图像的效果 ...

好的,了解,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产品这边我不能发出来,牵涉一个保密的问题,上表面侧面都可以解决,就是拍下底面,没什么好方法, ...

lz不能模仿一下现有产品,按照大致尺寸,简单画一个大概形状和检测的细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能模仿一下现有产品,按照大致尺寸,简单画一个大概形状和检测的细节么

检测侧面铆径,正面的孔径,位置,背面外轮廓,侧面轮廓,杆的高度,底面刻印有无 这几点!

网友(2018-11-01):
下方可以考虑机械手或人工经行放置,毕竟运输带是非透明的;至于运输带颜色也要考虑带工件本身,打光效果是否能够凸显工件检测项。

网友:
可以不用带传送啊,用一个玻璃转盘不就都解决了吗

网友:
机械小白,可以用玻璃转盘代替传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