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材料45号钢,锥孔大端27.5,小端17.5,用加工中心怎样才能高效加工?

楼主(2018-09-12):
(图片)

网友A:
定制刀具?

网友:
粗糙度要求很低,话说不让外协冲压吗,加工中心成本高啊;冲压回来再磨床磨两端面,再倒角,批量的话感觉成本会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刀具?

估计定制刀具是最高效了

网友:
设计是制造成本和质量的源头,如果是自家产品的话,量小怎么做关系都不大(比如可以先钻3-Φ17.5孔,然后做偏心工装,镗锥孔),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粉末冶金制造,成本低,质量稳定性好

网友:
大批量件定制刀具磨损,成本更高,做偏心夹具,上数车

网友(点评):
车床不错,不过定制刀具分粗加工到,跟精加工到应该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