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上升下降时 刚来时会快退一下 管路声音很多,这个需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12):
如题。是不是活塞杆顶的太高的原因?调节蓄能器能解决快退的问题 吗 大侠求助攻

网友A:
1.有压力冲击,检查有没有空气有没有排净。2.液压缸可能导向套太紧,有爬行现象,加大流量观察一下。3.关于蓄能器建议你产一个原理图看看,蓄能器对震动也是有影响的但是需要看一下图。

网友:
管路中有气体混入带来振动或者噪音,想办法把空气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压力冲击,检查有没有空气有没有排净。2.液压缸可能导向套太紧,有爬行现象,加大流量观察一下。3.关于 ...

感觉不是前两种现象,空气我排了 没有 就是上升下降会突然往下坐一下 管路声音很大,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师傅在液压站好像调了什么 活塞杆上升的高度比异常的时候少了几毫米,之前出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回落那几毫米 。

网友:
1,如果系统油缸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是不是比例阀的电控设置有问题,油缸上是否有限位闭环控制。
2,管路声音可能油里有气泡,可观察油箱内是否气泡过多。

网友:
油缸前后腔端盖上的缓冲节流阀。如果采用的缓冲套式缓冲方式的话,调整缓冲节流(单向的)关死,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那个油缸不到位的问题

楼主:
|ztc1026发表于 09-15 23:56油缸前后腔端盖上的缓冲节流阀。如果采用的缓冲套式缓冲方式的话,调整缓冲节流(单向的)关死,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那个油缸不到位的问题

就一个液控单向阀和安全阀组成的,好像不是你说的那种罚

楼主:
大侠们,如题的状况是不是背压不够啊,步今式加热炉液压装置,上升到位后,开始平移,上升液压缸会有点不保压(活塞杆会缓慢下落)如果是背压问题,需要怎么调节,跟平衡阀有关吗

网友:
把空气排出

网友(点评):
没有空气了

网友(2018-12-09):
原理图不是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液控单向阀和安全阀组成的,好像不是你说的那种罚

油缸前后腔端盖自带的缓冲装置 系统图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