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地方发,问下POM和钢板焊接怎么才牢固

楼主(2018-09-12):
对塑料焊接不了解,现在需要将POM碎料快和薄钢板焊接在一起,有什么好的办法保证焊接强度?
加热钢板?还是热风铆接?还是摩擦焊?还是超声波?还是激光?
塑料和钢板都巴掌大小.钢板2mm厚

网友:
金属焊塑料什么鬼?涨姿势啊。

网友:
不知道是我见识短,还是你的问题太奇葩,坐等大侠指点!

网友:
两种不同材料能焊接?我第一次看到

网友:
注塑,用POM把钢板嵌进去。

网友:
可以用超声波铆接焊。塑料上有铆钉头,钢板上对应孔。超声波加热铆钉头,充满钢板孔,固化后产生一个盖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