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框 怎么 锁定改不了啊?

楼主(2018-09-12):
编辑图纸格式  这个  四周 的线条 怎么  无法更改啊?

网友:
修改,分解。。。。。。。。。

网友:
打开草图几何关系看看是不是锁定了

网友:
很简单啊,那是个图框块,当然不能编辑了,你炸开它就行

网友:
先分解,然后再修改

楼主:
炸不开啊~~~

网友:
在工具--块--的操作选项里有个“”爆炸"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