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很卡

楼主(2018-09-12):
SW2017按照百度的结果,设置了虚拟内存,选项里把各项都调到最低了,显卡也选用了高性能显卡
然后把一个零件打开再关掉之后进入装配体,CPU使用达到100%,就卡了
电脑配置:
电脑型号                联想THINKPAD P51 20HHA00HHK笔记本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7-7820HQ CPU @ 2.90GHz
内存容量                32.0GB
显卡                        1、NVIDIA Quadro M2200
                        2、Intel(R) HD Graphics 630
硬盘                        1、THNSF5256GPUK TOSHIBA (256GB)
                        2、ST500LM021-1KJ152 (500GB)
主板                        20HHA00HHK (SDK0J40709 WIN)
网卡                        1、Intel(R) Ethernet Connection (5) I219-LM
                        2、Intel(R) Dual Band Wireless-AC 8265
声卡                        1、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2、英特尔(R) 显示器音频
显示器                        LEN:ba40  分辨率:1920x1080
当前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固态硬盘,试试不用虚拟内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试试不用虚拟内存呢?

因为很卡,所以才设置虚拟内存,不行啊,是不是因为软件是盗版的准备重装一下软件

网友(点评):
正版就不卡了

网友:
32G内存足够大了,以前设虚拟内存主要是为了应对内存小,机械硬盘读取速度慢,现在的电脑没必要。我的内存才16g,i5,并不觉得卡。
查查系统后台的程序运行,把没必要的都关掉

网友(点评):
查了,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你的系统是什么版本的,我用win10家庭版卡成狗,什么办法都弄过了还是卡,换win10专业版就流畅的很。

网友(点评):
就是win10专业版

网友:
我的I5 3210,8G,128固态,500G机械,610M显卡,够垃圾吧,300零件装配体不卡。

网友(点评):
之前不卡的,突然就卡了,重装了软件也没用

网友B:
突然卡么肯定哪个程序在后台 疯狂运行

网友C:
如果突然开始卡,可能是新装的软件冲突了

网友D:
CPU100%肯定是软件冲突,或者软件出问题了,要么送去维修,要么,自己重装系统吧

网友E:
是一直卡还是偶尔突然卡,模型大小多大

网友:
倒水第二个那里点下,你这工作站性能应该比我的黑将S5还好,我电脑之前就遇到这样情况,特别卡,比4G的台式都卡,后来网上搜下点了下这里好了,当然笔记本用起来还是没那么顺畅

网友(点评):
openGL吗?点了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卡么肯定哪个程序在后台 疯狂运行

solidworks啊,任务管理器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突然开始卡,可能是新装的软件冲突了

怎么解决啊,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100%肯定是软件冲突,或者软件出问题了,要么送去维修,要么,自己重装系统吧

重装了系统好了,后来突然又变卡了,就一直卡,然后重新装了软件还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一直卡还是偶尔突然卡,模型大小多大

突然变卡之后,就一直卡,模型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变卡之后,就一直卡,模型不大啊

你点下那个使用软件OPENGL看看,有没打勾都试下

网友F: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刚开始用好好的,然后就突然很卡,后来应该是更新了一下某个驱动,然后就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刚开始用好好的,然后就突然很卡,后来应该是更新了一下某个驱动,然后就又正常了。

哎,搞不定啊

网友G:
这配置还卡?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配置还卡?重装系统吧!

卡的怀疑人生,重装系统没几天……

网友:
反正搞不定,显卡驱动卸了重装试试看

网友:
WIN10系统不建议用杀毒,自带的defender就好
你是不是用了其他杀毒,都干掉吧
再就是换个solidworks安装包

网友:
试下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刚开始用好好的,然后就突然很卡,后来应该是更新了一下某个驱动,然后就又正常了。

什么驱动?

楼主:
找到问题了,重装系统重装软件,更换显卡驱动,软件选项设置等等方法都试了,都没解决,最后发现和自定义属性有关
在自定义属性这个位置,就变得很卡,问题解决了,具体原因不知道,可能和属性模板有关系。

网友(点评):
你自定义属性做的很复杂吗

网友(2024-04-23):
装配体用自动轻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