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求助:非90度折弯展开图算法?

楼主(2018-09-12):
如图所示,类似这样的折弯件,展开图怎么画?有没有精确的权威的套路?

我都是按“角度/90°”来折算折弯余量的(90°折弯的话,每一道折弯按2*板厚*折弯系数来计算折弯余量,那么对于非90°的折弯,我近似的用2*板厚*折弯系数*锐夹角/90来计算)
虽然差的不多,但总感觉不专业,心里没底
求专业人士权威解说,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8-9-13 18:32):
顺便问下,非90度折弯图的转角处的尺寸标注交点怎么确定?延长线吗?

补充内容 (2018-9-13 18:34):
再顺便下,比如要用一张板折一个四方形的盖子,那么展开图的四个边角是不是要开小圆孔作为工艺孔?
请问,这小圆孔的直径一般按什么标准来的?

网友A:
不管是按折弯扣除还是K因子什么的,都不准,计算结果跟折出来的不一样,这跟设备/模具/材料等都有关,偷个懒直接让供应商展开,或者做一件打样看看

网友B:
每家都不一样,不是90度只能用K因子。具体K是多少,每家都有一个经验值。

网友:
折弯半径和展开长度关系很大

网友:
直接把图给加工厂家,他们会自己展开,你没那个经验,到时候偏差说不清楚

网友C:
折弯系数也只是个经验值,没有特别准确的数据,如果不是特别厚的板取0.5板厚就差不多

网友D:
貌似钣金厂都有自己的k因子吧,sw里设好k因子,厚度,折弯半径,自动就出展开图了,不需要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钣金厂都有自己的k因子吧,sw里设好k因子,厚度,折弯半径,自动就出展开图了,不需要手算

麻烦能以我的图片为例,画一张示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按折弯扣除还是K因子什么的,都不准,计算结果跟折出来的不一样,这跟设备/模具/材料等都有关,偷个懒直 ...

直接发展开后的要求的尺寸告诉加工单位?
感觉不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家都不一样,不是90度只能用K因子。具体K是多少,每家都有一个经验值。

是不是每台机器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弯系数也只是个经验值,没有特别准确的数据,如果不是特别厚的板取0.5板厚就差不多

顺便问下,尺寸标注的交点怎么确定?延长线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钣金厂都有自己的k因子吧,sw里设好k因子,厚度,折弯半径,自动就出展开图了,不需要手算

我手头没软件,能麻烦按我的图帮忙用SW做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尺寸标注的交点怎么确定?延长线还是?

一般都是外皮延长线交点,最好旁边画个展开图,画上折弯线

网友:
抱歉我这没有电脑,没法给你画

楼主(2019-07-02):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外皮延长线交点,最好旁边画个展开图,画上折弯线

展开图怎么标注??以延长线交点为基准吗?

网友E:
材料我是按Q235冷轧板计算,板厚4mm,折弯半径R4,展开长204.33.用试验数据折弯扣除计算出的K因子画图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我是按Q235冷轧板计算,板厚4mm,折弯半径R4,展开长204.33.用试验数据折弯扣除计算出的K因子画图展开 ...

您这是折弯成形的图

能不能再赐一张板材展开图?

另外,板厚4,折弯半径才R4?是不是小了?
90度折弯,“内圈”半径我取板厚、外圈半径取2个板厚
45度折弯的话,我感觉半径应该远大于90度的呢

另外,展开204.33?是不是太长了??4道折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我是按Q235冷轧板计算,板厚4mm,折弯半径R4,展开长204.33.用试验数据折弯扣除计算出的K因子画图展开 ...

还有啊,这成形图到底怎么标注?

最标准的标法是什么??

你标的是中间层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是折弯成形的图

能不能再赐一张板材展开图?

SW中折弯半径都是指内侧R,不论多少度折弯都是一样的R,展开尺寸计算用的是用试样计算出的K因子画的图,只要折弯机用24的下模折就不会长的,不论多少折都不会长,当然材料不能变。
草图中已经清楚的表示出尺寸,尺寸20只包括1个板厚,厚度拉伸方向是向上的,展开如就简单了,展开就行了呀!
图纸出三视图,这个简单就不用出展开图,如果复杂的可以出一个展开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是折弯成形的图

能不能再赐一张板材展开图?

其实你的图就不应该那样画,那样画你是无法测量的,要画成能测量的,这样画展开长201.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中折弯半径都是指内侧R,不论多少度折弯都是一样的R,展开尺寸计算用的是用试样计算出的K因子画的图,只 ...

折弯内径都是R?不会吧??
应该是随着折弯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啊,怎么可能恒定呢?

24下膜?有没有该模具的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的图就不应该那样画,那样画你是无法测量的,要画成能测量的,这样画展开长201.02

对啊,我就是不知道到底怎么标注最规范?
因为都不是整数,好烦

你这标注都是中性层吗???
请问中性层的位置您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你是默认中心线为中性层吗??可是这不一定的啊

有没有系统性的权威的资料讲述折弯的?
我想系统的学一下

网友E:
尺寸标注可以保留2位小数,尺寸标注应该标注如我标的尺寸190那样,能测量的,不能标注在虚拟交点上,怎么量啊?
板厚一定折弯圆弧R也就定了,一般等于板厚,是指SW画图设置的R。和折弯角度无关
下模宽度决定了折弯圆弧半径R,要了解这个得讲很多东西
中心线不是中性层。中性层的位置是K因子计算出来的
要详细了解这个和折弯K因子和折弯系数计算,给你推荐个视频看看,这里发不了视频链接,加我的QQ给你  7270133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尺寸标注可以保留2位小数,尺寸标注应该标注如我标的尺寸190那样,能测量的,不能标注在虚拟交点上,怎么量 ...

谢谢啊  晚上回去加您……

对了  你那个图50这个尺寸也无法测量呢?也是标在虚拟交点处

还有  r=板厚只是用于作图吧?
实际加工  我还是觉得会随折弯角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
50尺寸只能这样标了,R是画图用的,也是真实的,它决定了下模槽宽,下模槽宽定了,任何角度折弯R都是不变的

网友:
这个跟设备那些有关系

网友(2019-08-02):
SW这样画图设置折弯半径,直接指导折弯机下模设置宽度,如果画图设置的R和下膜宽度不一致(不配套)的话,折弯后尺寸就不对,也就是说画图的R和实际折出的R不一致,得到的零件尺寸当然也就不对了。如果折弯师傅不按你设计画图的R选择下模槽宽,你又不能说服他按你的来,那就只有你设计时按他的下模宽度计算R,只有互相协调一致才能保证设计和实际折弯尺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