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困惑

楼主(2018-09-13):
最近和一个同事起了点小争执,原因是要做一个产品的爆破测试,产品的工作压力4000PSI(276KG),爆破测试要求是3倍工作压力,我的理解是4000*3=12000,我那个同事认为是4000*4=16000,他理解是三倍工作压力就要在实际工作压力4000psi 为基准的情况下,再加上3个4000psi,所以是16000psi。最终我们两个人分别做了测试,我按照12000psi测试爆破,保压1分钟无问题,我那个同事用16000psi测试爆破,10s开始掉压,产品出现裂纹,我的判定是产品合格,他认为不保压有裂纹,需要对产品重新设计,部件加厚……  产品是开发阶段,做了10个样品检测
大神们,帮忙解惑一下,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

网友:
液压管路的爆破压力一般是三倍,俗称3P

网友A:
按字面理解楼主是对的,同事合作干活很容易出现分歧,谁都不服谁,为了工作争吵是不值得的,直接找上级拍板就行了,出了问题他担着

网友B:
4000psi=27.6MPa,关于水压试验、气压试验和爆破试验压力有专门的规范,爆破压力的持续时间都是有规定的,压力比较高别乱来,按规范进行,问了问你,你也没有责任。不知道楼主你做的是哪一类的产品,建议你找标准或规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psi=27.6MPa,关于水压试验、气压试验和爆破试验压力有专门的规范,爆破压力的持续时间都是有规定的,压 ...

做高压清洗设备的,我负责枪杆,水枪,洗地盘;国外客户文件上面指明了,3倍工作压力的爆破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字面理解楼主是对的,同事合作干活很容易出现分歧,谁都不服谁,为了工作争吵是不值得的,直接找上级拍板 ...

之前的日本顾问被开了,我们研发部现在没有经理主管什么的,大问题都是老板来管;

网友C:
三倍工作压力就是三倍实际的工作压力,我们以前做油管爆破就是这样的,在堵塞情况下的极端情况,这时候实际工作压力才变化

网友D:
三倍爆破压力测试指的就是正常工作压力的三倍压力测试。

网友: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楼主是对的

网友:
我本想看看就走的 看到有高手  留个爪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倍爆破压力测试指的就是正常工作压力的三倍压力测试。

那就是工作压力*3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工作压力*3

Correct!

网友E:
你俩都是拍脑呆说事的。这些都有国家规汇。设计压力,保压试验方法,爆破试验都有标准。一般用水压测试,有规定加压速度,和流量等一系列参数要求。还有判定方法。

网友:
表达欠严谨造成的理解差异,应该倒追到最初的定义。你们两个都没有解释权,所以谁说都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倍工作压力就是三倍实际的工作压力,我们以前做油管爆破就是这样的,在堵塞情况下的极端情况,这时候实际 ...

是的,但是我同事的理解是3倍工作压力,是指在本身的压力上面,再加上3个工作压力,才是3倍工作压力,所以才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俩都是拍脑呆说事的。这些都有国家规汇。设计压力,保压试验方法,爆破试验都有标准。一般用水压测试,有 ...

客户的文件上面就是指明爆破测试的测试压力为3倍工作压力,公司有专门的爆破机,主要是两个人对于这个3倍的理解层面不一样

网友:
支持楼主的意见,不过我觉得,你们的泄压阀应该最多调到额定压力的1.2倍就泄压了。一般不会出现几倍工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高压清洗设备的,我负责枪杆,水枪,洗地盘;国外客户文件上面指明了,3倍工作压力的爆破测试。

如果国外客户文件上指明了3倍的工作压力做爆破试验,那就得按客户的要求执行,但是试验的时候分段往上升压,升到某一台阶压力时,保压一会儿,再升压,不要连续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