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液压同步

楼主(2018-09-13):
四缸要求同进同退,推动平台(最大负载20T,有偏载现象)四角同步升降,油缸倒置安装,我用的是同步分流马达,无杆腔回油口加了平衡阀(保压防冲击),实验了四缸在偏载时不同步,在此想请教大神指点下,万谢!

网友A:
把你说的流程画出来,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看看。

网友B:
可以试试用编码器反馈位置,实时纠偏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多大的台面?

楼主:
6米X2米5

网友C:
分流马达是有误差的,一般在2%左右。而且随着使用泄露会更加大。你要求的精度高的话,就要考虑使用电比例控制阀,加上传感器的方案。

网友:
流量多少大的  ?行程多大? 精度千分之3%, ±1.5mm精度可以吗?  我们可以做到

网友:
油缸小用智能同步缸, 大油缸长行程用程控分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流马达是有误差的,一般在2%左右。而且随着使用泄露会更加大。你要求的精度高的话,就要考虑使用电比例控 ...

你好,交个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交个朋友

你好,可以加我QQ,373708483,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D:
可采用机械同步

网友(点评):
你的答案是最靠谱的

网友E:
四缸同步精度要求多少?分流器只能实现简单的同步,如果一路或者多路有滞后,是没有办法及时调整的,可以使用比例阀+传感器但是成本相对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缸同步精度要求多少?分流器只能实现简单的同步,如果一路或者多路有滞后,是没有办法及时调整的,可以使 ...

精度在±1%以内,现在我用的是同步马达,但是解决不了偏载时四缸不同步,没有负载或者负载小的两油缸先到位,偏载越大前后油缸不同步越大,到位时间差3-10秒,距离差10-50mm,空载和均匀受载时基本同步,我现在想解决偏载时不同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用编码器反馈位置,实时纠偏

你这样成本会上升很多,而且油路结构也会变得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说的流程画出来,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看看。

原理图如下图,请各位大神指点下,怎样才能解决偏载时四缸不同步现象,万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采用机械同步

我们就是由机械同步改成液压的,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和人工装配时间。

网友:
原理没毛病,但无法实现同步的情况下又能保证压力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成本会上升很多,而且油路结构也会变得很复杂

液压机械部分成本不会提高太多,只是电控部分会提高

网友(2018-12-27):
继续留意

网友:
齿轮泵本身同步精度不高,分流后后面放置平衡阀和溢流阀,这两个阀都有相当大的内泄的,导致同步精度更低了

网友:
你现在用5.7L/min的排量驱动同步马达,马达的转速可以每分钟达到多少转?转速越高同步精度越好。如能达到2800到3000转最好。

楼主:
偏载已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D:
我有简单实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简单实用的方法

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办法

zw2669223171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载已解决,感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3-12):
其实大家有个误解,以为液压能实现很好的同步功能。其实同步效果的好坏主要看机械加工和装配的精度,间隙大,导向差液压同步也很难有好的效果。液压同步是锦上添花。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2019-06-23):
引用 楼主:
偏载已解决,感谢大家

关注:同步解决了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2020-07-09):
怎么解决的。能加个QQ不.4402198

网友:
行程多大?同步的偏差要求在多少范围内?
只有根据你的参数要求来才能定方案

网友:
解决完了不给个回复吗?

网友F:
不知道LZ还在不在论坛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LZ还在不在论坛

有同步伐方案吗

网友:
其实机械同步是最可靠的方案,只要平台的刚度足够强,就是靠结构强制同步。同步元件都有误差,如果超过设备要求的精度,无论如何都是调整不出来的。再说闭环控制,就是位移传感器或者拉线编码器和比例阀行程闭环,看似可靠,但是跟平台运行的速度、阀的响应、油缸/负载的固有频率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匹配,系统就会一直震荡,始终在调整,但基本不同步。

网友:
油缸不大采用同步缸或者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