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走偏

楼主(2018-09-13):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用精密滚珠丝杆和步进电机做了一个三轴机械手,但运行一段时间位置就会走偏,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没有?

网友:
步进电机运行长了会走偏

网友:
步进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A:
扭矩转动惯量不对吧。步进电机的转动惯量很低的要精度高一些配个减速比出来好些。现在精度要的高一些的比如模组这类都是伺服电机的,步进就当输送机用就是了。模组什么时候也叫机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转动惯量不对吧。步进电机的转动惯量很低的要精度高一些配个减速比出来好些。现在精度要的高一些的比如 ...

可以理解为桁架机械手

网友:
步进电机精度不够,这边一台设备开始用步进电机,后来发现不行,改用伺服电机配谐波减速机才好些

网友:
步进电机额定扭矩不大的,首先要看你有没选足够大的电机,程序走的和实际走的往往丢步严重,往往要求高点的机构步进电机都需要减速机传动来增加扭矩,甚至有的用谐波大减速比减速器。改进的话用伺服电机力大一点,有的还加了行星减速机。
首先还是你自己搞清楚半闭环有没弄清楚了,程序走的和编码器里反馈的有没正常。如果没丢步,那可能是结构强度不够变形了

网友:
步进电机配个编码器做速度或是位置反馈

网友:
直接换伺服电机或者加一个编码器反馈,步进电机会丢步

网友:
闭环,给个反馈吧

网友:
步进控制的话 建议还是每次开机前  先找原点  这样确保没问题

网友:
加编码器或换伺服

网友:
步进电机有过载丢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