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机构

楼主(2018-09-13):
顶升机构一般有哪几种? 如果用电缸推杆,直径为650的圆盘,顶升500kg东西,需要几个电缸?又需要几个导向柱呢?求大神指点啊

补充内容 (2018-9-14 14:38):
现在又有个问题,大概长宽1100*1500的平台,要撑起大概2t的力东西,力属于集中载荷,集中在平台左右两侧,是否可以用左右两根推杆+前后两根导向柱形式?两根推杆一起叠加起来的力会打折扣吗?

补充内容 (2018-9-14 14:39):
没有液压,没有气,只能用电

网友A:
几个电缸,你要看电缸的推力,电缸原本就有导向,但是用多个电缸,同步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B:
500KG 。。。。。。用液压缸呢

网友C:
多个电缸顶升,成本上价格更高,控制上同步还不好弄,还占空间,直接用一个大的电缸不就好了嘛,难道需要多个位置,如果不是直接选气缸或者气液增压缸就好了,油缸不推荐要配油箱和泵,不好维护,圆盘的直径有650,选3个或者4个导柱都可以

网友:
用丝杆可以啊

网友D:
500KG顶升需要那么高精度嘛,为啥用电缸?这得多贵呀

网友E:
一个电钢就够了,加几个导向柱,加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个电缸顶升,成本上价格更高,控制上同步还不好弄,还占空间,直接用一个大的电缸不就好了嘛,难道需要多 ...

赞同观点

网友F:
这么白的问题,我的天,提问都不过脑子么   (没有恶意)

网友:
不建议用多个,多个要考虑多缸同步问题,到时会更加麻烦,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两缸,数量越多难度就越大。

网友G:
为什么不用液压缸
5000kg都轻松

网友:
一般一个液压缸,按负重选好缸径和油压,配3~4个导柱就可以了

网友:
电缸这么贵的东西你还想用几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电缸,你要看电缸的推力,电缸原本就有导向,但是用多个电缸,同步问题需要解决

用两个电缸,两个导向柱可以不,伺服电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KG 。。。。。。用液压缸呢

没有液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电缸顶升,成本上价格更高,控制上同步还不好弄,还占空间,直接用一个大的电缸不就好了嘛,难道需要多 ...

用一个电缸,2个导向柱可以吗?

楼主:
顶升丝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KG顶升需要那么高精度嘛,为啥用电缸?这得多贵呀

那用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钢就够了,加几个导向柱,加弹簧

加几个导向柱呀?加弹簧是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白的问题,我的天,提问都不过脑子么   (没有恶意)

为啥这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液压缸
5000kg都轻松

没有液压呀。。。

网友H:
建议行程短的话用气缸,行程比较长的考虑一下丝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几个导向柱呀?加弹簧是干啥

俩个四个都行啊,看你上面的板形状决定,弹簧是给点缓冲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俩个四个都行啊,看你上面的板形状决定,弹簧是给点缓冲力

2根也可以?不会左右摇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行程短的话用气缸,行程比较长的考虑一下丝杆

行程大概50mm左右,气缸的话没有气。。。。

网友:
那选个功率大点的电机    丝杠做好用T型丝杠把    不然磨损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一个电缸,2个导向柱可以吗?

一个面,至少由三个点才能确定,因此,最好不低于三个导向(两个导向,一个电钢,可能会偏载)

网友:
直接一个电动推杆,三个导向也不贵,还省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一个面,至少由三个点才能确定,因此,最好不低于三个导向(两个导向,一个电钢,可能会偏载)

按照理论,一个导向杆可以固定轴向,两个可以把轴向和径向都固定,所以两个导杆就够了,三个以上就属于过定位的,容易卡住。但是考虑受力不均匀,会产生偏心矩,会导致导向杆或者导套磨损甚至损坏,所以经常会用到3个及4个的导柱减轻偏心距。

网友:
难道你不应该自己先列举出结构组合   然后对比   有疑惑提出来吗?
举升形式多种多样  你指望吧友向老是那样给你解释

网友:
电机+联轴器+现成的带减速比的丝杆+4个直线导轨=OJB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理论,一个导向杆可以固定轴向,两个可以把轴向和径向都固定,所以两个导杆就够了,三个以上就属于过 ...

是的,我考虑不周,,应该是一根杆限制4个自由度,2根杆限制5个自由度。

网友:
如果行程不大可以考虑用电动泵带液压缸顶升,出力大,耐久,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