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变形?看变速器箱体加工刀柄与刀具

楼主(2018-09-13):
目前,乘用车使用的变速箱以铝合金材料为主。此类箱体零件壁厚小,加工时容易产生变形,因此对于夹具和刀具有较高的要求。
刀柄选择:
对于铝合金零件的高速高效加工来说,一款好的夹持刀柄不仅需要提供良好的夹持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而且需要提供强大的夹持力,同时还需要保证刀具系统在高速旋转的情况下有良好的动平衡性。
热胀刀柄能够满足此类需求,山高通过在精密预动平衡的基础上增加四个动平衡调整螺钉,在安装完刃具后可以做进一步的动平衡调整,从而保证了整个刀具系统的加工稳定性。配合热胀仪,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温度对刀柄进行加热,保证了刀柄的使用寿命和精度稳定性。
刀具选择:
铝合金零件的铣面加工是占用加工节拍较多的工步。PCD精加工面铣刀采用整体可调式刀夹设计,不仅可以消除刀尖的跳动误差,而且可以采用密齿结构。既提高了加工表面的质量,又提高了加工效率。同时,配合特殊设计的刀尖还可以在精加工时一次性把网纹面加工出来。
加工实例1:
PCD精铣刀:直径Φ63,Z=9,PCD20刀片
切削参数:Vc= 3500 m/min;ap=0.5-2.0 mm;Fz= 0.12 mm;
优点:实现良好的表面光洁度和刀具寿命。
精铰刀在加工一些精度要求高的轴承孔方面有很大的优势,通过导条式的结构设计,以及冷却孔的合理分布,下图案例中既能保证良好的尺寸精度、圆柱度和表面质量,又能保证非常高的刀具寿命。
加工实例2:
BIFIX精铰刀:直径Φ62,公差要求+0.04/+0.01,PCD铰刀刀片
切削参数:Vc= 487 m/min; ap=0.1-0.15 mm; Fz= 0.07 mm;
优点:孔径尺寸稳定,圆度0.008mm。(来源夹具侠)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  整理的很细致

网友:
刀具、夹具只是一方面,材料内应力的变化(释放)占很大比例。比如铸件、焊接件的去应力处理;还有特别容易忽略的是进入精加工(半精加工)之前,要松开夹具,甚至放上两个星期。最明显的就是箱体上轴孔出现偏差,远大于公差范围。越大越明显

网友:
铝合金孔的加工对变形最敏感,加工与检测的温度差别很大也会导致工件圆度变形

网友(2018-11-28):
您这刀Z=9?为什么看起来是单刃导条镗刀?
D62/72G8的孔,位置度要求0.05,同轴度0.02,圆柱度0.008.用如图所示单刃导条镗刀满足要求。
想知道到底什么要求下才需要法兰接口式的?